求助!哪位手里有力士乐的R型圈资料!

楼主(2010-07-30):
R-RING 13*1.6*2 REXROTH R900017456
R-RING 9.81*1.5*1.78 REXROTH R900017453

哪位有关于它们的资料 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道你要这个资料有什么用?尺寸有了就可以了,再加上是什么材料就行了啊。

网友:
力士乐的o圈断面是矩形的吧。

网友:
REXROTH阀用密封圈
规格型号为:内径X宽X高
物料名称        规格型号                  标准             备注
R型密封圈    Φ9.81x1.5x1.78     Rexroth         6通径阀
R型密封圈    Φ13x1.6x2             Rexroth        10通径阀
R型密封圈    Φ22.53x2.3x2.62    Rexroth        16通径阀(P、T、A、B)孔
R型密封圈    Φ10x2x2                Rexroth        16通径阀(X、Y)孔
R型密封圈    Φ27.8x2.6x3           Rexroth        25通径阀(P、T、A、B)孔
R型密封圈    Φ19x3x3                Rexroth        25通径阀(X、Y)孔

楼主:
谢谢见习生小王  主要是力士乐交货期太长了 来不及了  要求替代

另外问一声 不知道你有样本没有

网友:
谁说货期长了,这些都是有库存的。如果你是力士乐的阀最好用R型圈。

网友:
请那位帮忙提供力士乐常规阀6--25通径的O型圈规格资料,我处漏油多,谢了

网友:
你有了资料,也解决不了漏油的问题,漏油说明密封老化,还有阀块表面粗糙度不够等原因,建议你买几个R型圈试一下。我的邮件地址是jianglianming22@126.com.

网友(2013-08-06):
提供优质台湾工艺密封件,并可提供全套力士乐R型圈替代品(国内知名液压阀厂家开模定做),上海益封机电13917545060时磊,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