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系统出现了啸叫---请教

楼主(2010-07-30):
我们公司有一套液压系统,前些天加载系统出现了啸叫现象 ,我们加载系统很简单就是就是一个比例溢流阀做先导和一只溢流阀插件组成的二级先导溢流阀 。原进油口阻尼是2.0  动态阻尼是0.4  (没有cad 就没画图了 )我们改变进油口阻尼孔大小,甚至换了比例阀 还是时不时啸叫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先谢谢了

网友:
溢流阀发生啸叫是个难题。我在做加载试验时经常遇到这类现象。例如:溢流阀的额定最高压力为25Mpa, 但加载到21Mpa以上就发生啸叫。改变阻尼是个办法,也可以试试其它办法:
1,弹簧刚性:若发生啸叫时压力仍在额定压力之内,将溢流阀拆开,在弹簧底下加垫片,增加弹簧的刚性,可以减少啸叫。
或者选择同样规格的溢流阀,但其压力范围较窄的阀,例如:加载压力22Mpa,选20-25Mpa的阀, 若选0-25Mpa的溢流阀,则发生啸叫的可能性较大。
2,流量:更换大流量的溢流阀,或在P/T口并接一个溢流阀。

密切关注。

网友:
除了啸叫之外,出现颤振现象了吗?

楼主:
有压力波动 并出现溢流主阀芯卡死现象 ,但啸叫震颤压力值不规律,200kg-300kg都出现过震颤

网友:
我最近也遇见过啸叫+剧烈颤振的情况,并且压力非常不稳定。
系统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单向阀、一个主溢流阀和一个远程调压阀(手动),最后发现是系统产生共振引起的(接油盘里的液压油跳起了有500mm高)。
解决的办法是将远程调压阀换成了比例调压阀,解决的很彻底,压力非常稳定,没有震动也不出现啸叫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我们就是用的德国哈威的比例溢流阀加载的 。。。。。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将比例溢流阀顶死(比例阀后面有个调节螺钉,将此螺钉调到最紧),这样比例阀将不起作用了,通过调节主阀来调节系统压力,看看情况,这样就可以排除比例阀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还没见过。

网友:
换一个0-31。5MPA的溢流阀要北京华德的产品

网友(2010-08-30):
楼主,我不知道你说的问题,但是我很关注这个问题。想问下你们想加压到多少MPa?一般讲比例溢流阀最高压力是31.5MPa吧。试问下:如果我想调系统压力至30MPa以上,溢流阀会不会出现你说的啸叫。你说的是比例先导插装式溢流阀?还是想知道图形。

网友:
出现这种现角,我通常的做法是更换一只新的,或改变溢流阀阀心的开启压力

网友:
你确定是压力阀的问题吗?是不是吸油过滤器引起的?

网友(2011-07-16):
学习了啊!!液压系统啸叫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加载系统颤振的现象也经常发生!!

网友:
同意2#,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加大弹簧的刚性,或更换高一点压力的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