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60HZ电机国内怎么试机好?

楼主(2010-07-30):
接入电源220V/50HZ 二分钟电机发热,试机只能勉强试一下,长时间不敢用

网友:
是单相还是三相?三相电机应该不存在发热的问题。

楼主:
国内220V只有单相的电机能用,三根线的电源多没有不能试的,所以是220V单相的

网友(2010-10-20):
用变频器就可以试,频率可调

楼主(2011-04-17):
听过一前辈高手说.发电机可以试机,

网友:
可以使用变频器,要输入单相220V、三相380V的输入类型的就行。

网友:
单相电机一般容量较小。体积也做的小,故散热条件差些,温升本比较高。
关于60HZ电源设计的电机用50HZ通电测试,自然会导致较高的温升,因为在50HZ下的电机阻抗小了,故输入电流较大而导致高的温升。另:对于电机的扭矩性能影响也可能导致较大的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