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简单快捷地在一个杯子中自然堆放圆球?

楼主(2010-07-30):
求助各位大侠,在SW,或者其他任何可以实现这一功能的软件中,如何做到简单快捷地在一个杯子中自然堆放圆球。

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就是有一个杯子,形状无所谓,只要能装东西就行。有一些不同大小的圆球,当然直径肯定都比杯子小的多,我要的是,有什么方法能够很好地实现让这些圆球在杯子中随机地、自然地堆砌。我只要最后的效果图,

求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网友:
回复 2# wujielun 其实很简单的,只要在杯子里多添加几个点,然后把不同的球的球心装配时与杯子点重合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球太多,成千上万,一个一个装配不知要到猴年马月,而且球的直径不一,所以求教大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要不先用阵列搞出球来,然后把球的属性设成干涉。再把杯子晃晃。呵呵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extra=&page=3
我在上面的帖子中回答过,方案在22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方法可以,但是对机器的要求太高,个人还是搞不来。

网友:
小球自由落体运动,在杯中自由堆积视频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不过我还没学会,后面有时间慢慢研究

网友(2010-10-22):
没有太好的方法,有更好的话我会帮帮别人的。

网友:
没有太好的方法,

网友(2010-11-23):
以前看solidworks的销售工程师用motion演示或类似的内容。将一些球放在空中,然后下面放一个碗,设成互不穿透,然后用运动模拟,球会自己在重力下下落。当时他演示还可以用孔给球分组。呵呵,不过我没有玩过。

网友:
二楼的办法一般化,对不同直径的球体效果不佳。

网友:
~~~过来打酱油的~~~

网友:
高手,下载来试一试,

网友(2023-10-07):
有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