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用什么配合SW才不会认为干涉?

楼主(2010-07-31):
内螺纹是用异形孔向导生成的,外螺纹是在圆柱上加的螺纹装饰线,配合时选的同心,干涉检查时发现干涉。正确的应该怎样画

网友:
忽略即可,因为这不是按照实际罗文画的

网友:
首先要看一下异型孔向导制作的内孔基本尺寸是多少,外螺纹的基本尺寸是多少,干涉就是这两个尺寸冲突了

网友:
我也是碰到了这个问题,只能说设计的时候,这个实在是只能标注清楚,让加工师傅去把握了

网友:
不管他 没啥影响的!!!!!!!!!!!!!!!!

网友:
前辈   收获了

网友(2010-10-23):
用装饰螺纹画螺纹配合时有这样的问题可以不用管。没太大的影响。

网友:
只是sw有这个干涉吗?不知道其他的软件有没有,??

网友(2011-10-30):
装配起来比较麻烦啊

网友(2012-09-17):
配合只是看效果,加工就看加工师傅的,只要标注不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