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同轴度,紧急求助

楼主(2010-07-31):
一根轴.直径20mm.长230mm两端车直径13mm长30mm.但两台阶同外园的同轴度为0.015mm.不能打中心孔.效益要高.有哪位高手帮忙.谢了!

网友:
下料长度稍长点留有装夹长度,另一头打中心孔顶车(加跟刀架)一次性到位,然后将两头夹持长度及中心孔车去。试试

网友:
很简单的,你要求每天的产量是多少,

网友:
为什么不能打中心孔?

网友:
同意二楼方法。如果直径13精度要求严格,先外圆磨,后车掉中心孔。

网友:
先磨外圆,然后两个制程一台机完成,控制转速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如果还有问题,我建议在机床后端定位上加个10mm的浅套,这样就防止了转速对工件影响。
我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这样解决的。效率不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mm外径,经过无心磨床加工后,如何车两端?同轴度要求0.015mm,每日要车300-500支左右。需要用什么方法?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指教一下具体加工方法,要用什么夹具?谢谢

网友:
这个在吴江似乎记得有做这个精密五金的  你查查看

网友:
外径无心磨后精度应该小于0.015。为防止夹伤零件表面,可以用45钢做一个内孔20,外径30,(最好一头有台肩)长度比夹爪短一点,为保证同轴度,内外圆一次完成后,单边銑开或锯开,就是一个简单的弹簧夹套。这种夹套因没淬火,只适合少量加工用。如数量较大,需要淬火,磨内外圆,比较麻烦。

网友:
有点难度,不过我是外行,学习学习,找到了解决方法麻烦告诉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请你去问问模具师傅,让人家给你一个工夹具

网友:
我想弹簧夹头加工0.015的精度不是问题。
如果批量小的话用软抓也可达到。(不是每个人都可)

网友:
两端留加长端·磨完在上车床去掉加长端·这样一天3、5百不是什么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效率和精度·不要在动脑去想别的什么方法了·

网友:
不知道用弹性卡头怎么样呀?试试看,那个效率很高。

楼主:
有个办法不知行不行.请高手指教:用三个高精轴承做一个中心架.固定在轨道上.二个固定.一个可以活动.一端用卡盘夹.一端靠在中心架上进行加工.不知行吗?

网友:
车床主轴上都有锥孔,这个锥孔正是用来安装制作楼主所说这类工件的弹簧卡头所用。
找一家制作弹簧卡头的专业厂,做一个通孔卡头就解决问题。
当然也可自制,很简单。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多高手啊~

网友:
从楼主的条件来分析,数控车加弹簧夹头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无心磨-夹套车(反顶尖或套筒定尖)

网友:
外径无心磨后精度应该小于0.015。为防止夹伤零件表面,可以用45钢做一个内孔20,外径30,(最好一头有台肩) ...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加工的,主要控制弹簧夹头精度

网友:
两头留出工艺柄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打中心孔很难做到,建议还是打中心孔,最后平头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