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绘制的减速机,大家看做得怎么样啊?

楼主(2010-07-31):
第一个附件,我没发过,不知道怎么一次发很多附件,一个ie

网友:
贴图看看啊,是不是自己需要的。

网友:
对贴个图。。。。。。。。。

网友(2010-09-11):
贴图看看嘛,免得我们下载

网友(2010-10-12):
可不可以贴一个图片啊,如果不好,也免得我们下载了……这样才会物有所值啊

网友:
麻烦楼主将图贴出,大家看看。

网友(2011-11-23):
楼主最好先发个图看一下啊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上图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只知道要求别人,自己从来不想贡献。

网友:
没有复杂的曲面造型,细节不足,从图片上看:
1.整体可以,但美观度不足,上盖、底座均为铸件,非加工面的结交线注意倒足圆角,那样会更美观。
2.窥视孔盖子如果是有机玻璃的可以染成透明色
3.如果上盖、底座染成有一定透明度的颜色,则可以直观的看到内部结构,没有下载附件,不知道是不是有内部结构

网友:
楼上的发的很直接,不过这个积分难赚也是个事实,大家都换位想想,互相体量一下吧!

网友:
可以,就是不能看到内部。你可以调下壳体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