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盘精加工中使用切削液,产品生锈、铁屑成结块---求助

楼主(2010-07-31):
我们公司是一家以生产汽车刹车盘为主的公司,现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恳请大家可以帮忙解决,共同探讨!
首先是切削液的问题,在刹车盘精加工过程中我们使用切削液,但是使用后发现产品出现生锈、铁屑成结块的问题,这就说明了我们对切削液的选用或者调配出现了问题。而后又开始对产品表面涂上水基防锈液,可是问题接踵而至。部分员工出现过敏反应!!这也是我们最揪心的地方!我向公司决策层提出检测手段,可是公司不批!为什么不批!就是因为怕花钱!!!!我也没报什么大型设备,就是折光仪、试菌纸、PH试纸之类的东西。 关于员工过敏,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仍在调查之中,因为有的员工反应时切削液过敏,而有的员工反应时对水基防锈液过敏。在有就是刹车盘在生产过程中的防锈问题了。各大公司的高干、工程师、技术能手、管理精英、小弟在这泣求诸位仔细阅读这个帖子,帮帮小弟解决这些问题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在精加工的时候可以用煤油兑点35号机油就好了,不要太多,用刷子沾点在刀上就好了

网友A:
改为油基切削液 我们厂加工风电件刹车盘 精车时加煤油 效果很好 (光洁度 防锈)

网友:
楼上那个说得很不错、、、、

网友(2011-10-20):
引用 网友A:
改为油基切削液 我们厂加工风电件刹车盘 精车时加煤油 效果很好 (光洁度 防锈)

多重的刹车盘?你们用涂层合金刀片加工的吗?

网友:
以前我们厂用七号机械油作切削液,不知道楼主试了没有。

网友:
可使用株洲钻石的YBD052刀片干式切削 ,切削速度200-500。

网友(2012-07-02):
可采用株洲钻石YBD牌号(合金刀片)或华菱BN-S30牌号(CBN刀片)干式切削,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574

网友:
直接用CBN刀具

网友(2013-05-30):
刹车盘的材质一般都是铸铁或是一些合金钢之类的,而铸铁的防锈性能是比较差的,这个就需要防锈性能比较强的铸铁专用切削液的,而有些操作员对切削液过敏,那一定是厂商为了降低价格和成本,切削液里面加了不环保的东西,用亚硝酸盐(致癌物质)代替防锈剂等。

我们一开始也用油性的切削油,好是好,但成本高,而且也是比较脏的。后面在淘宝上选了个,上海随恩润滑油的,环保型高效全能切削液,1:20加水使用,防锈润滑效果好,长期稳定不发臭,成本省了不少。好像还有针对铸铁的,有针对铝合金、不锈钢的各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