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警告:零件在折弯后自相交错---请教

楼主(2010-07-31):
     我的sw2010在做边线法兰时不管怎么画都会出现这样的警告:”零件在折弯后自相交错“这是怎么回事啊,有谁知道啊帮忙解决一下啊图片见附件

网友:
什么零件,楼主再发张图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折弯的时候看下预览效果,如果接触肯定不行,相邻折弯边界必须大于零

楼主:
谢谢提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0-10-23):
楼主应该发张清楚的图,问题可能是相邻的折弯边界没有大于零。

网友(2013-05-17):
遇到同样 的问题  但是没解决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5-01-16):
引用 楼主:
谢谢提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