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板的变形?

楼主(2010-07-31):
如图:一矩形板,四角支撑(完全固定),中心受一集中力,如何计算板中心的变形量?
或者从哪里可以找到计算公式?

网友:
赵本材料力学看看吧 具体公式也记不清了

网友:
劝你用ansys做吧,又快又准。手算也得用有限元,不过既不是平面应力问题,又不是平面应变问题,好难算,还不准....

网友:
这种简单的计算 很基本只是手头没公式而已

网友:
这个材料力学是解决不了的,得用弹性力学里的板壳理论才行。
不过不管是什么力学,一个有限元统统搞定。

网友:
用SW可以解决,建个模就行了,很方便的(只能做为参考,没有ansys做出来的精确)。家里的电脑没有SW,要不然帮你做一下喽,

网友:
有限元软件了,简单设置,即可得出结果

网友:
变形计算是有公式的,不过这么小的板料,不如直接实验一下简单,还准确。

网友:
变形计算是有公式的,不过这么小的板料,不如直接实验一下简单,还准确。
说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