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刀具断头螺丝怎么取?

楼主(2010-07-31):
刀盘上面固定刀片的螺丝一般M5左右,甚至更小。用什么方法可以取出,前提是不能伤害螺纹孔,如果螺纹孔损坏,不能修复。

网友:
钻掉再攻丝就行了!再就是电火花了。不过一般用尖一点的东西可以慢慢敲出来的!

网友:
见得太多了
想取出段螺纹
要看你刀具和螺丝的材质了
普通材质把刀片弄碎短螺丝都可以斩下来
像U钻和特质的u钻螺丝断了就基本没戏了
一个刀杆五六千啊

网友:
市场上面有那种螺丝取出器,可以试试。

网友:
很简单的,用更细的左钻打孔就能取出来了,左旋钻孔的同时就能让短头螺丝自动退出了

网友:
打碎攻丝就行了!再就是电火花了。不过一般用尖一点的东西可以慢慢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