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状态下的磨削,市场上有这样的设备么?

楼主(2010-07-31):
关于游离状态下的磨削,这种磨削方法我大概的把磨削原理和大家说下,磨头是光滑的,磨头砂轮我想选择用蓝宝石。磨削表面的光度和速度通过更换水溶解液中的颗粒大小来决定,砂轮不接触零件,通过水中的颗粒来磨削它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没切削热,无切削力,无变形,大概的说下
如果没有就做一台整体的设备,注册个专利,如果有,就私底下研究

网友:
您的需求和 电解磨削 很类似。
有看过这样加工,但是没有去花时间了解。目前所知有限,就只能网上查找相关材料。

网友:
刚在网上查到的材料
http://elearning.stut.edu.tw/m_facture/ch10.htm
化學機械研磨(CMP)擁有全面平坦化(Global Planarization)的優勢,因此在近年來成為各大IC相關產業競相研發之技術。

网友:
楼主的意思好像还不是化学研磨,有“磨削表面的光度和速度通过更换水溶解液中的颗粒大小来决定”为证。有点不太理解,机械磨削怎么会没有切削力,只能说是切削力很小吧。

网友:
楼主的设想很有趣。
游离磨粒加工技术实际上是历史最久的加工方法。
常见的研磨就是其中之一。
只是至今为止游离磨粒加工技术还都局限于各种超精或光整加工,只除去极薄的工件表面层。
楼主所描述的加工方式,可以对得上的有“液中研抛”,但也还是用于超精加工,并且对象也仅为平面而非外圆。研抛之所以在液中进行,是为了防止空气中尘埃混入研抛区。
用游离磨粒加工技术完成普通磨床去除余量的磨削功能,应当是首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方法和水合晶体抛光类似,但我把它的工艺改了,我的想出的东西好处是,抛光.研磨和去除尺寸的结果体。它能加工圆,加工面,能加工半圆。我想在磨头上安个伺服电机,和控制系统。这样能加工出曲面和非典型零件。
各位给我的想法,挑出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所谓游离磨粒,在对工件磨削时,是靠暂时吸附在研具上,研具与工件间有相对运动,才能让磨粒带走工件表面层,形成磨削。
磨粒的大小很重要,在研磨和抛光时,随粗糙度要求的提高,磨粒粒度越细。决不允许不同粒度的磨粒相混,大磨粒的存在,必然出现划痕。
楼主的“抛光、研磨和去除尺寸的结合体”,准备如何处理磨粒粒度的选择?

网友:
还有,现有的游离磨粒磨削,研具虽说也有软硬之分,但总的原则是研具硬度小于被加工工件材料硬度。这样,游离磨粒才能嵌入研具对工件磨削。研具也会有磨损,但与工件的被磨削量相比要小得多。如果研具与工件材料硬度倒置,被磨削的当是研具而非工件了。
楼主准备用蓝宝石做砂轮,在现有游离磨粒磨削工艺中被视为研具。这“蓝宝石”当然不会是天然宝石,只不过是人工制作的有色氧化铝结晶罢了。但它的硬度一定是远大于工件。楼主准备把它制作为“光滑”的。姑且不去探讨如何制作,就算有这样一个光滑蓝宝石磨头,不会直接磨削工件。楼主又怎么能够肯定它一定会带着游离磨粒对工件磨削,而非工件嵌入游离磨粒对它磨削呢?
说到这个游离磨粒,楼主准备采用哪一种?

网友:
蓝宝石制作光滑磨头,是用整块结晶制作,还是如普通砂轮般加粘结剂烧结?
如果是整块结晶,楼主是否可以介绍一下目前世界上人造宝石的现状,这种蓝宝石的大块结晶的计量单位是克拉还是克,或者是公斤?价格如何?
如果要烧结出来,粘结剂准备用什么?如何保证蓝宝石不会脱落,不使这光滑磨头沦落为普通砂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我早就想到了,我不可能用天然的蓝宝石,看什么样的零件,我也可能用金刚石球来代替它。我准备了两个出水口,第一个不说了都知道,第二个,我准备用硒化锌水溶解液。硒化锌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制造出多晶体,具体就不说了。我说的东西,考博论文里的看到个东西很有趣,类同................
我说的东西打听到了,在某大学研究所了里,(大学名字就不说了)和我说的方法类似。在透漏个信息,神光三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搞这些东西。有兴趣的友友都来跟贴

网友:
ZnSe,它的硬度等级?
毒性分级,为剧毒物品。

你用它来做游离磨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上面肯定有罩子拉,这个东西用水蒸汽喷吹ZNSE粉末晶体4H后,会生成ZNSEO3.2H2O,和六方晶体ZNSE,说白了,就是通过水蒸汽进行水合来磨光。

网友:
太高端了,有点头晕。
高端研磨,高平面度,高光洁度,研磨盘怎么会是光滑的?不对啊。也许俺OUT了,哈哈。
对了,“神光三”是什么?难道是激光武器,刷一下,美国卫星就下来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