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个工件,不好做---请教

楼主(2010-07-31):
各位师傅,今天接了个工件,外径要求是21mm,用17mm的钻头打眼,要求内孔表面粗糙度是6.3,请问如何可以做到?

网友:
先打孔,套轴车外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圆6.3很好保证,主要是钻头打出的孔表面可以达到6.3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保证的话留点余量用铰刀过一下就行。

网友:
先用16。5的钻头钻下··l然后用17的在扩孔·

网友:
粗糙度是6.3  先打个ф10,再用ф17钻,然后车外圆。

网友:
先钻16.5孔 然后用铰刀

网友:
先用16的钻头粗钻孔,然后,车外圆,再用17的钻头扩孔,要用乳化液或冷却油润滑。

网友:
17的孔钻铣铰。。。。。。

网友:
多看些工艺的帖子不错。。

网友:
是什么材料,用管料直接车不行?

网友:
工件多长?孔多深?
都废话啊你。。。。。。。。。。

网友:
6.3应该很好保证啊,  。。。。。。。。。。。

网友:
6.3再车床上做,小KISS

网友:
我们今天接到的单子是内径30 +0.033   内表面粗糙度0.8

网友:
这还要看你整个工件的要求,比如孔有多长,尺寸精度多少,外径有什么要求,只说打孔很简单,6.3的粗糙度可以保证的

网友:
加工孔的深度是多少啊,要求在什么设备上加工呢,要详细一些。

网友:
什么材料,我这里的SCD钻头打不锈钢管板,Ra0.8-Ra1.6,以钻带绞并且还高效

网友:
用22x2.5的冷拔无缝管,车外圆就可以了。
如果能买到21x2的冷拔无缝管,更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位楼主请你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点,外径21内径17长度多少,材料是什么,加工后要不要热处理,要求硬度是多少,这样大家才可以给你提供有效地方法,只是说要加工外径21内径17的东西,以上几位楼主说的方法都可行。我曾经加工过,外径16mm,内径6mm,长度300mm材质是40Cr,外径表面粗度1.6,内径表面粗度6.3,加工完成后还要热处理硬度HRC50-55,且直线度同轴度要求在0.01mm内。

网友:
工件有多长?孔有多深?

网友:
6.3还是很好保证的,铰孔就能达到啊,不怕麻烦就先钻小孔,然后扩孔,再绞孔,外圆上车床就完事了

网友:
现在区里很多人提问题,不把条件说的很明确,导致大部分人只能看看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方案

网友:
是单个零件还是批量生产,加工工艺 是不一样的

网友:
工艺比较多,你可以钻铰,也可以钻扩,也可以高速钨钢钻直接钻

网友:
是什么样的材料?对选择加工方法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