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形螺纹配合---请教

楼主(2010-07-31):
在网上一直在找矩形螺纹配合公差,找不到,工具书上也介绍的不多,哪位师父能告诉我一下,直径10mm到80mm这间距形内外螺纹配合公差?

网友:
矩形螺纹没有标准,其配合公差也就没有公布的标准。没有标准,用的场合少,工具书上介绍自然不会多。
在低速、重载情况下才考虑用矩形螺纹,一般设计尽量不要用。
内外螺纹旋合时,接触的是牙面,丝杆螺纹外径与螺母槽底以及丝杆螺纹底径和螺母内径无配合。
一般标注公差,可将外螺纹外径标注为h9,内螺纹内径标注为H9;外螺纹底径标注为c11,内螺纹槽底标注为C11;牙厚标注为h9。
图纸上牙厚为轴向尺寸,标注为h9,实际上是无法测量的。可测量的是牙厚的法向尺寸,加工时需要用卡尺同时测槽宽比较,让槽宽略大于牙厚就可以。
我在螺旋叶片成型机上用过矩形螺纹,刚才找出图纸,发现只注了外螺纹外径公差为h9,其余尺寸均未标公差。

楼主:
谢谢您,还麻烦你找资料帮我查,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