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AD手工画展开

楼主(2010-08-01):
小弟刚学,哪位大虾能否告诉怎么用CAD手工展开,具体怎么操作,谢谢。板厚1。0mm

网友:
用三维软件展开  或者买本钣金书 照着做 钣金展开时总长度方向有折弯要加一定的长度否则做出来的东东尺寸不一致

网友:
能用CAD展开最好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种二维的CAD软件有这个功能

网友:
CAD能展开吗···········

网友:
按制图中的投影关系取相关点的投影,用光滑曲线连接即成。

网友:
就近找个懂的人教下是最好的了,在这上面不好说清楚

网友(2011-03-22):
用三维软件很简单哦

网友:
还不是一样的画。思路相同。

网友:
还不是一样的画。思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