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装配机结构设计---请教

楼主(2010-08-01):
磁芯装配机
将磁芯旋入骨架里,磁芯旋入后比骨架高0.5MM+/-0.2

设计要求:
1.效率高,1800个/小时

2.加工品质好,品质合格率0.1%(不良现象包括:旋入磁芯高度超查、磁芯旋入骨架后倾斜、磁芯破碎)

3.满足设备功能相同的前提下,机械结构最简单

4.平衡设计制造费用与使用费用。

本人已有设计方案,并已出图

各位高手前辈,请指点一二。

装配图

装配图

3D

3D

网友:
螺纹装配能那么快?磁芯前的十字槽间隙不知何意?我以前用塑料骨架,间隙配合,胶水固定。

楼主:
人工效率1200件/小时。

网友:
好高的产能啊
能贴几张贵司的设备图吗/

网友A:
节拍是2S/件,阀心和阀体是螺纹连接吗?如果是就可以参照气批或电批的原理完成一个初始定位,一个移动+旋转的动作就可以实现。通过调节转速,移动速度,来控制扭力和初压力。这个节拍估计要做成多件同时组装。综合夹具,联合运动。

楼主:
磁芯和塑胶骨架之间是螺纹连接,但有两点至关重要:

1.磁芯易碎

2.磁芯的十字槽不在内孔里

节拍是2S/件,阀心和阀体是螺纹连接吗?如果是就可以参照气批或电批的原理完成一个初始定位,一个移动+旋转 ...
引用 网友A:

网友B:
楼主已有方案但没贴出来。我就胡乱猜猜吧。

东西比较小。10个工位同动都不会占用太大空间。但考虑到成本,应该不需要这么多工位。
楼主谈到了费用,或者说设计成本制造成本;使用时的人工成本。

人工上料。4工位或更多。可以做成旋转式。外面是塑料骨架,那么下料不用考虑太多。滑道下料基本可行。
装配细节,自然是仿照螺丝批的了。

要是振盘不会振破磁芯,可以选择全自动上下料。

胡乱说说。见笑。

网友(2016-11-03):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有方案但没贴出来。我就胡乱猜猜吧。

东西比较小。10个工位同动都不会占用太大空间。但考虑到成本 ...

磁芯自由散放上料会吸到一块的,我估计得一个个的送料

网友:
磁芯来料方式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