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卧车尾坐的顶尖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0-08-01):
谁知道尾坐顶尖的设计啊    要求承重40吨的

网友:
直接买一个,干吗设计啊。。。。。。。。。。。。

网友:
承重40T 好大的家伙啊 ……

网友:
顶什么东西啊,这么重。40t能顶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厂的卧车能加工18米的工件。当然要承重大的了  。

网友:
一般用38GrMoALA,就是用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我用40cr的料 待替可以吗

网友:
不行,你要有40t的用40Cr的话估计顶尖和工件要产生相对的移动,顶的太紧的话40的又受不了,顶尖的精度和主轴的精度基本一致的。

网友:
只见过一次这么大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