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泵的故障:往一个方向工作正常,另方向无力

楼主(2010-08-01):
请问各位大虾
          有一台液压轴向柱塞泵,油泵自带高压溢流阀。往一个方向工作正常,另一个方向工作无力或者是没反应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lo 问题都是这样有趣 双向径向泵我还是挺懂的 轴向泵不怎么懂 有没有这个泵的图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图纸~!                                                ~

网友:
楼主最好把图纸型号拿来说说。

网友:
不太懂
不过一般知道泵都是单向的
楼主为什么要反向呢

网友:
双向泵啊,不太懂哎,坐等高手!

楼主:
是用在工程机械的行走系统里面的!是‘萨奥’的油泵,手动控制的。型号:90R100(具体型号看不清了~)

网友:
油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轴向泵的结构不怎么清楚  溢流阀可能出了点问题弹簧断了 滑阀卡住了建议拆开看下

网友:
问题模糊,轴向泵的进出油口是不能换位的,何来两个方向?

网友:
是用在工程机械的行走系统里面的!是‘萨奥’的油泵,手动控制的。型号:90R100(具体型号看不清了~)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过Rexroth的泵,刚开始也有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其中一个高压溢流阀出了问题,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您的轴向柱塞泵油口换向是驱动轴转换吗?个人认为应该是与柱塞滑履摩擦的斜盘没有反向,造成吸油口过小甚至产生负压。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两个方向指的是什么,是液压缸的出杆方向,还是泵的旋转方向,要是泵的旋转方向,轴向柱塞泵反向旋转当然是没有压力的!

网友:
我们没有用过这个类型的泵,但是用的是力士乐和哈维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