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车钩原理图

楼主(2010-08-01):
补充内容 (2011-9-2 11:10):
我在18#楼和19#楼对这张图有补充说明,感兴趣的同志可以看一下。

网友:
地铁车钩??????
什么东东???

网友A:
楼主能说哈车钩的使用原理吗?
看着有点糊涂

网友:
楼主怎么不讲讲原理的啥啊!

网友:
的确没看明白啊
的确没看明白啊

网友:
和动车上的车钩差别挺大嘛,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地铁使用的车钩与现我们国铁使用的车钩在原理和结构上都有很大不同

网友(2010-09-29):
两支车钩为一组,相互将连挂,靠钩头内的钩舌连挂。此种车钩原为沙库设计,我国的铁路青藏车和25T车用密接钩也是类似结构,只是外观不一样,最早是借鉴日本的车钩设计的。

网友:
要是对图来点解释就好了!!!

网友(2010-11-06):
密接式车钩?地铁也用啊

网友(2011-03-15):
好像是凸轮机构,又好像是四杆联动机构,总之没看懂

网友:
             有点难理解

网友(2011-07-13):
这种属于欧系车钩,密接式的,CRH1、3、5用的是这种,地铁也多数用这种,CRH2用的是日系车钩,柴田式!

网友(2011-08-13):
没看懂啊没看懂,还是没看懂

网友:
讲讲具体原理用法嘛。

楼主:
对大家说声抱歉,先前只发了张图片在这里,就没有下文了。
今天对这种车钩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这种属于密闭性车钩,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一般均采用密接式车钩。
密接式车钩的前端为钩头,它有一个凸锥体和凹锥孔,内部还有钩舌(半圆盘)。密接式车钩缓冲装置主要由密接式车钩、橡胶缓冲器、风管连接器和风动解钩系统等几部分组成。车辆联挂时,依靠两车钩相邻钩头上的凸锥和凹锥孔相互插入,起到紧密连接作用,同时自动将两车之间的电路、气路接通,并缓和联挂车辆之间的冲击作用。在两车分解时,亦可自动解钩,并且自动切断两车间的电路和气路。它通过车辆之间以一定的相对速度相向运行并相互碰撞,使钩头的连接器动作,实现两辆车的机械、电气线路和空气管路的自动连接。密接式车钩在两联挂车钩高度有偏差,以及在有坡度线路和曲线上都能安全地联挂;两车钩联挂后,钩头接触面之间不允许水平和垂直的相对移动,且钩头接触面的纵向间隙应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楼主:
车钩有三个操作位置:
•        准备连挂
钩舌腹板靠近于凸锥边缘。钩板通过拉簧压入,顶住车钩头外壳里的止档。
•  已连挂
当车钩表面配合时,钩舌被压向对侧车钩的钩板上。车钩锁抵抗拉弹簧的作用力转动,直至将钩舌与钩锁虎口啮合。此后钩板受拉弹簧的作用,向后转动到已连挂位置。车钩锁闭锁。车钩锁的位置分成准备挂连模式和已挂连模式。因此,这种类型的车钩锁被称为只有一位的锁。
当车钩连挂后,锁紧装置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形状,这样可以将牵引荷载均匀地分布在两个钩锁装置上。车钩锁只受到拉伸负荷的影响,负荷均匀地分布在平行四边形的两个钩舌上。普通的磨损不会影响车钩锁的安全,故意外解钩是不可能的。
•        解钩
解钩时,车钩锁抵抗拉簧的作用力转动,直至将钩舌从钩锁虎口中释放出来。当其中一个钩舌在钩锁虎口外部啮合时,车钩锁保持在这个位置。车厢分离后,解开上锁的钩舌,通过使用拉簧使钩锁向后转,把车钩舌推前。车钩锁再次回到准备连挂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哈车钩的使用原理吗?
看着有点糊涂

我对原理进行了补充,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网友C(2011-09-19):
来电细致的说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电细致的说明就好了,

我在18楼和19楼有讲述

网友:
感兴趣,复制后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