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冲击外圆刀。。。

楼主(2010-08-01):
一批不锈钢工件外圆上有一段氩弧焊接部分,此段很难加工,试了很多刀具都不耐用。车几个后就不行了,现求高人指点。是数控车。

网友:
我们的JC8015材质车不锈钢极耐用,有兴趣的话你PM我一下情况和地址,免费寄你2片试验1下

网友:
YT系列,也就是钨钴钛类硬质合金刀,由于含有钛,增加了刀具的韧性,适合有冲击载荷的切削,你不妨找一把试试。(含钛量越高韧性越好,但硬度就低一些。)如不是刀刃崩刃,而是磨损快的话,建议采用YG系列,也就是钨钴类硬质合金刀。

网友:
公司一直在用着特固克的刀片,很好用,具体型号不清楚!公司主要是加工不锈钢蝶阀的!

网友:
建议你有YG8的焊接刀,抗冲击好,车焊疤效果不错的,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