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冲击外圆刀。。。

楼主(2010-08-01):
一批不锈钢工件外圆上有一段氩弧焊接部分,此段很难加工,试了很多刀具都不耐用。车几个后就不行了,现求高人指点。是数控车。

网友:
车不锈钢的车刀需要较大正前角,但是一般的机夹刀片前角小,甚至是负前角。建议使用焊接车刀,手工磨出大前角,刀片材质选YG813 ,YG8。。。。

网友:
我们的JC8015材质车不锈钢极耐用,有兴趣的话你PM我一下情况和地址,免费寄你2片试验1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您是卖刀具的了。
我正好有一产品要选用刀具
请联系下我。
QQ:l470580630

网友:
谈谈价格问题
大家都需要这工具

网友:
有一段氩弧焊接 那部分 应该是 断续 车削 。车削到那 应该 很容易 蹦刃。  主要 因素 应该是 转速造成的,可以把 转速 调低 试试。。。

网友:
要不你用下S8试试·虽然这刀特别脆·但做钢件断续切削还行·我做的是普车·数控我没做过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件是怎样的,可否选择一下刀具的角度呢,比如主偏角为75度或45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有车高温合金的刀片吗,我要的是焊接刀片,有的话联系QQ644407593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焊接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