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刀座用什么材料好,热处理工艺应该如何?

楼主(2010-08-01):
镗刀座
P20热处理到50度

没用两个月,裂了。

请教一下这里的高手,做刀座用什么材料好,热处理工艺应该如何?

(我以前一直以为硬就可以了。。。。唉)

网友:
不明白?P20是什么材料?一般做刀具都是45钢或者是普通合金钢就可以,如果裂可能是设计问题或热处理问题

网友:
45号钢就可以了,精加工前调质处理

网友:
镗刀座硬度不能太高,硬度高了容易打滑。如用45钢,淬火硬度HRC35—40就够了。

网友:
P20是低合金塑料模具钢,对应国内牌号3CrMo,各项指标应该比45#强,刀杆只可以调质不可淬火,硬度在HRC35左右,硬度再高点的话要注意结构上避免应力集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