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齿轮,怎么才能让渐开线进入TOP面呢?

楼主(2010-08-01):
我在画一个齿轮,画到渐开线了,用草绘曲线---从方程---笛卡尔坐标---记事本---确定。都花纹以后发现画出来的曲线跟同心圆不在一个平面内,试了好多次都不行。我画同心圆的时候是画在TOP面,以RIGHT面为参考。现在画出来的渐开线在FRONT面内。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才能让渐开线进入TOP面呢?希望各位高手们能够发扬雷锋精神,动动鼠标助人为乐

网友:
试着 改变一下你的坐标系 或者方程中的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啊,画图好难啊!我修改了坐标系,将同心圆定义在FRONT面内,然后分别将RIGHT面和TOP面作为参考面,得出来的曲线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把它旋转45度?

楼主:
。。。。。。。。看得到图片么?

网友:
修改一下方程,使相位旋转45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修改呢?我的方程式:
r=db/2
a=t*45
x=r*cos(a)+r*sin(a)*a*pi/180
y=r*sin(a)-r*cos(a)*a*pi/180
z=0

网友:
我这有个现成的你试试看看
/* 为笛卡儿坐标系输入参数方程
/*根据t (将从0变到1) 对x, y和z
/* 例如:对在 x-y平面的一个圆,中心在原点
/* 半径 = 4,参数方程将是:
/*           x = 4 * cos ( t * 360 )
/*           y = 4 * sin ( t * 360 )
/*           z = 0
/*-------------------------------------------------------------------
r=d8/2
theta=t*90
x=r*cos(theta)+r*sin(theta)*theta*(pi/180)
y=r*sin(theta)-r*cos(theta)*theta*(pi/180)
z=0

楼主:
哦!可以啦!谢谢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