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件Q235圆盘条焊接件,能用铸造做么?

楼主(2010-08-02):
何谓热挤?是不是热模挤压的意思呢?与模锻比较。力学上区别距离大么?1 U( ~: c+ E. R8 {, v
我有一件Q235圆盘条焊接件,能用铸造做么?谢谢!QQ1043745219

网友:
精密铸造可以,但是贵好多,还是焊接便宜。

网友:
用模锻打造价格较贵,要是量多的话也以考虑一下。

楼主:
请三楼帮忙解释下,为何量大模锻价格就可以下到焊接的价格?模锻的成型是先铸造吗?

网友:
这形状能锻造出来?

网友(2010-10-05):
呵呵  如果用覆膜砂铸造工艺进行铸造 价格可降低一部分  我们这里抚摸砂铸造才6000多一吨,不过好像焊接更便宜一些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想铸造。铸造不坚固  还是焊接得好。

楼主:
没接触过铸造,废钢不就2800元,用铸造加工费用是不是很低啊。焊接原材料到要五千左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