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外壳如何装到朔料圆筒上?仪器,工艺---请教

楼主(2010-08-02):
如图所示,金属外壳如何装到朔料圆筒上。朔料圆筒内装有东西,外面的金属壳起固定密封作用。
整个过程该用什么仪器,这个工艺的名称叫什么,有何注意事项,谢谢各位了。

网友:
瓶盖封口机——————————————————————

楼主:
还有其它见解吗?
直接压紧即可,不用旋。
此外请注意一下,我这个瓶盖不是平的,瓶盖外表面有一个圆柱形的凸起部分。

网友:
关键要看密封到什么程度,两件之间的配合

楼主:
关键要看密封到什么程度,两件之间的配合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原谅我这个外行人的罗嗦,楼上请稍微讲解的详细一点,
密封强度和两件之间的配合具体指的什么啊,
能不能发一些类似相关的资料给我看看,wsq925147@126.com,谢谢了。

网友:
用胶封死,行不~~~~~~~~~

楼主:
用胶封死,行不~~~~~~~~~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我对这个行业不太懂,不过应该有专门仪器可以把他们压到一起。
二楼回答的封口机我已经联系了,好像不太行,我这个瓶口34mm,瓶盖40mm,而且金属外壳外表面有凸起。
腔室内固定的是一个刚性物件,密封好后,要求腔室内的物件不能前后左右晃。

网友:
量大可以买个瓶盖封口机改装,把压盖器加工一下就好了

楼主:
这个工艺的名字叫什么,封口?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