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0-08-02):
各位师傅:大家好
   今天接了个活,T22X5 LH-8H这螺纹看了害怕,加工刀杆太小了,材质是A3钢板,请师父们出个点子,谢谢

网友:
有多少个牙孔,可以用手动攻牙

网友:
数控上把底孔钻了,丝锥攻应该可以,但是左旋的丝锥不知道好不好买!

楼主:
谢谢,左右螺纹都有,丝锥在定制中

楼主:
晕了,丝锥每个110元,一套5个,(分5次攻丝)每套550元,这价钱合适吗?

网友:
价格不好说,看你买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丝锥一次到底,T形螺纹拍你功不好啊。
记得攻丝膏要选好!!!

网友:
先用车刀粗车后,用丝锥精过一遍就行了。既可提高效率效率又可降低刀具成本。

楼主:
这个很简单,就是要选个效率好的吧!
引用 网友A:

        简单?请问你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啊,材质是A3钢不是铜或铸铁啊

楼主:
先用车刀粗车后,用丝锥精过一遍就行了。既可提高效率效率又可降低刀具成本。
引用 网友B:

    T22长65,粗车?刀杆有多大?吃刀量能有多大啊?

网友:
恐怕分五次也很吃力哦

网友:
有点难度啊。///////////////////////////////

楼主:
除了丝锥就没什么好方法了吗?期待师傅指教

网友:
打出底孔,2把刀,一把粗镗,一把精镗,刀要用线切割割出手工修磨,刀杆15粗,双面刀刃,慢慢镗出来。

楼主:
谢谢学徒版主,高速钢线切割?2600件估计要几把才搞定

网友:
2600件工期是多久?高速钢加工不了铸铁,其他2种材料无所谓。

楼主:
2600件工件首批,都是A3钢板,高速钢加工不了几件吧。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
还是在机床上挑比较好,做一个螺纹规,很快的

网友:
能不能用类似于T型槽铣刀加挂轮粗铣后再用丝锥攻呢?

楼主:
到底用丝锥还是挑哦。我糊涂了

网友:
能用车床车吗 我觉得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丝攻好,最好定制加长锥度,两把就行。

网友:
数量多的话就定制丝锥吧,量少的话可以上数控车的。比较同意9楼的观点,最后用丝锥过一下。

楼主:
还是丝攻好,最好定制加长锥度,两把就行。
引用 网友C:
谢谢,关注。2 把就够了?丝锥的话我准备用5把

网友:
这个很简单,就是要选个效率好的吧!
引用 网友A:

bbs.cmiw.cn
中国机械社区        简单?请问你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啊,材质是A3钢不是铜或铸铁啊

网友:
设计这个产品的同志,可以这么说,他是个失败的设计者,具体原因就不多少了。
如果数量大,可以做专用的设备来加工,如果数量少,可以用机床来加工。丝锥,呵呵,浪费。。。。。。。。。。。。。

楼主:
多谢朋友们的关心,我把这活给推了,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丝锥都订了还把活给推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
    设计失败是因为没考虑加工么?还是螺纹孔和另一个孔的中心距太近,容易引起变形?

    丝锥浪费了?怎么加工出来呢?接触的加工太少了!

    谢谢!

网友:
直接用铣床加工中心加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下

网友:
铣床加工中心定位就可以了, 在钻孔吧。。 再攻丝,, 谁能把那个尺寸具体解释下,感觉没看懂。
来学习下

网友:
总体上,还是先做底孔,然后在攻螺纹,最后完成检测。底孔的尺寸确定好,丝锥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先用车刀粗车后,用丝锥精过一遍就行了。既可提高效率效率又可降低刀具成本。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应该经济一些吧

网友:
A3刚板上加工T型螺纹。该命题2个错误:1、选材不当,A3钢加工性太差,可用45或铸铁等。2、螺纹长径比没必要这么大,可取1.5倍足矣。总之,设计不合理,既不懂工艺,也不懂使用要求。

网友:
A3刚板上加工T型螺纹。该命题2个错误:1、选材不当,A3钢加工性太差,可用45或铸铁等。2、螺纹长径比没必要 ...
引用 网友E:

    liua!  liua!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这个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是先粗车再攻比较合理。因为最后用丝锥攻丝精度比较容易控制。如果上来就用丝锥攻切削力太大容易断丝锥。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的在理!!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T22?Tr22?我不明白。梯形牙吗?梯形牙有丝锥?

网友:
T22?Tr22?我不明白。梯形牙吗?梯形牙有丝锥?
引用 网友G:

   梯形丝锥有的,见过9毫米的梯形丝锥,丝锥外径最大直径处事9.55毫米的,这种丝锥需要定做,前端有圆柱无切削的导向头,

网友:
楼主所言的T22(是不是等同与NPT22),是不是用来接管用的?梯形牙一般用来传动的。单独T22,恕我孤陋寡闻,为第一次所见。

网友:
在下来学习的 我做过T牙但是不好功啊 师傅们教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用梯形齿丝锥,进口的好的二三百块钱,三把为一组,2600件大批量用这种比较合适。

网友:
用车床。花盘做一个定位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