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两端轴承的结构,请教高人

楼主(2010-08-02):
我修的一台曼德利(mandelli)加工中心,原先XYZ三轴丝杠副两端结构是:电机输入端使用的是进口的滚针和双向推力圆柱滚子组合轴承,自由端使用的是进口的滚针轴承和推力轴承。后来改成了两端都是三副同向轴承组成一组配对的角接触轴承,然后两端形成背对背。请大家说说我这样改有什么好处,原先的有什么不利?(这个结构是我师傅让改的,其中到底为什么这样改,我也不清楚。师傅说的理由是:原先XYZ三轴丝杠副两端结构是:电机输入端使用的是进口的滚针和双向推力圆柱滚子组合轴承,自由端使用的是进口的滚针轴承和推力轴承。这种轴承结构已经是多年前的老结构,而且调整起来不是很方便(没有调整余地,只能装上而已)而且进口的滚针和双向推力圆柱滚子组合轴承购买不是很容易。
ZARN3570,
规格35x70x54

而且没有调整的余地,调整精度不是很高。如果组合轴承之间磨损了,精度会大大降低,无法补偿,只能更换新轴承。其中的推力轴承对轴向跳动的影响要比角接触轴承对轴向跳动的影响大。推力球轴承不能限制轴的径向位移,极限转速很低然而mandelli加工中心属于高转速,高精度设备。

如果将两端改成三副配成对的角接触轴承,这样丝杠不仅调整起来方便,而且调整精度较大,购买也很容易。)

网友:
先问一句:原配的轴承使用了多少年?
好不好,还是要看效果,主要是寿命。假如你的丝杠是中空水冷的,那这样改,问题还不大。如果不是,那无法有效补偿温升导致的变化,预拉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高速的,一端一般的结构是固定的,另一端要浮动。

网友:
能不改就不要该啊,轴承买不是个太大的事吧。

网友:
组合轴承轴向力受力大,7系列的就比不上.哈轴也有做组合轴承

网友:
滚珠丝杠的轴向精度直接影响机床的精度。这个精度需要推力轴承保证。如果改为角接触球轴承,由于其游隙可调节,这样在用一段时间后可以调整精度。但是轴向力不足,轴承寿命不长。像加工中心上需要用精密轴承,还要考虑润滑,冷却、热涨等。

网友:
不要用普通的角接触轴承,建议使用SKF、依纳、NSK等进口的丝杠专用轴承,接触角为60°,可以满足轴向力的要求,最好是一端定位一端支撑或两端预紧。国产的洛阳轴承研究所的也还可以。

网友:
不懂机床,说下我的看法。

机床丝杠轴向精度要求很高,因此要求轴向非常可靠,采用轴向推力轴承几乎是唯一选择,除非你采用很大的角接触或圆锥滚子轴承。

接触面大、承受负荷大,当你负荷小时,磨损就很小,寿命就非常长。当然这个寿命不是指承轴损坏的寿命,而是指对机床精度的影响时间。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絲杠的兩端有所謂固定-固定、固定-支撐、固定-自由等几种方式,轴承也有好几种安装组合方式,所谓DB和DF,背对背和面对面。DB组合的优点是轴承作用点的距离较大,这样受力好,刚性就好,但缺点是要求比较高,对所有零件的几何精度要求严格,也就是说不能吸收安装误差。DF就是比较容易组装的,对几何精度影响较小,缺点是刚性不如DB。目前市场上很多大轴承厂都有专门的丝杠专用轴承,都是配好的一套,买来直接装就好了,只需要注意对丝杠的预拉力的设定,不要拉太紧了把轴承烧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丝杠的热膨胀,不是靠轴承吸收的,跟轴承没很大关系,关键在于丝杠轴端的设计,要给丝杠做个预拉,还要留下一定的让他伸长的空间~

网友:
哦!楼上的,问下,你的预拉力靠什么平衡?不是轴承?啊哈。
谁有米克郎或德马吉的,拆开发个图上来,让楼主参考参考。

网友:
问题我不懂,但看到社友的回答,我学会了很多。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說的是--不是靠軸承吸收,當然要靠軸承承載,而且預拉力過大,會使軸承受力過大而燒壞

网友:
精彩。我觉得的当初机床设计时是不是已经考虑过支撑的种类了?

网友:
你丝杠有多长?高速运动一定温升不小了,这样预拉伸能不能减小丝杠热变形?
我看到绝大部分的长丝杠都是有一端游动的,因为就天气变化,也可以产生不小的变形量啦,总不可以冬天和夏天也都调整吧。
我想选用的轴承都有一定寿命的,总不可能几个月就完蛋啦。组合轴承国内很多,精度应该问题不大。
精度好轴承,国外的都一样难买的。

网友:
FAG主轴轴承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1-03-23):
各位大侠,看一下图片上这个支撑结构合理否?再对丝杠做预拉后,会有什么后果?电机端也是三个60°角接触轴承一组的DBD结构。

网友(点评):
这是TBT组合方式,为什么不用TFT组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王大侠,麻烦去16楼看看这个支撑结构对丝杠做预拉时合理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结构很好呀,没问题呀,另外,你咋知道我姓王?

网友:
结构没问题,但不是最佳。

网友:
结构很正确,很多机床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2018-01-09):
学习了,但是我的拉伸效果不大,热涨精度很差

网友:
看到社友的回答,我学会了很多。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