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件,厂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02):
现在我需要在厂房的边上搭建一个偏房,和厂房差不多,净高8000mm。宽12000,长15000。
现在我的设计是,借用厂房原来的立柱,再在旁边立三根立柱间隔7500一个根。周边C型钢连接并铺上瓦楞板。上面没有航车,主要作用是遮阳和防雨防风。
现在我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立柱与地面的连接形式,采用怎么样的连接形式,我需要不需要采用厂房原来那种形式做地基,用预埋螺栓连接。
现在上传一张我设计的偏房图纸,希望大家帮帮忙。我要怎么来设计立柱和地面的连接形式。立柱是250x250的H型钢。

楼主:
补充上问题,整个结构重量11015Kg,本地区50年一遇的是8-9级风。风压可选择0.3KN/m2  地面粗糙度B级
建筑安全等级2级。

网友:
这个像是钢结构的问题吧,应该发在建筑类坛子吧!

楼主:
好的 感谢你  谢谢  我马上找论坛

网友:
这个很简单,没有技术问题,但你不能估计,要计算一下,基础有标准作法,俺载荷确定面积与台阶,你做到那个埋深就可以了,柱子基础的支撑有多种形式,当然可以采用地脚螺栓,既然没有行车,就比较简单,考虑风雪载荷以后,按地震烈度算一下抗震性能就可以了,具体柱子多大,不能拍脑门,计算一下,
以前厂房的柱间支撑够的话,这个可以省略,假如不是与原车间共用纵梁,就要有新的柱间支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专业不是搞土木的,上面的的结构件,是我设计的。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在于怎么样让立柱与地面连接,老板说下面不需要预埋,我很不放心,所有听听高手们的看法。

网友:
你先找一本‘轻钢图册’,上面有柱基板的防滑筋的类型,照着玩就可以了,你老板说的对,不需要预埋板,安装以后是二次灌浆的,
这么个小结构没什么不放心的,只要按规定玩法玩一下,绝不可能有问题的,大家都这么玩,

网友:
老板说的不能信呀,塌了找你算帐,除了做了你就走人,让他找不到了。

网友:
这个怎么会倒了呢?俺玩比这个大多了的东西,建筑的典型东西,规范特别多,也非常死板,与玩非标是两码事情,玩飞标以后,再计算建筑的问题,发现安全系数大的利害,就这个规定,你按着作,绝对没有问题,标准图册的东西,怎么都倒不了,那安全系数都特大,

楼主:
大家的意思是 我要说服 老板  就埋预埋螺栓哈  感谢大家

网友:
不错的创意啊,学习了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呀  谁给我一个立柱与基础连接的标准 或者资料呀  谢谢

网友:
查一下有关钢结构的资料。最好请教一下有关专业人员。
你还要考虑:
你不仅要考虑地基,你借用了原来厂房的柱子,对原来厂房的柱子强度就会产生影响
8、9级风50年一遇,不是说每过50年一次,而是平均是50年,也许就是今年或者明年,会影响你的石棉瓦顶子,进而也会影响原来车间的柱子
小心地校核原来柱子的强度,小心地固定房顶,小心无大错!
关于地基方面,我手头有一本[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实用手册]其中有钢结构地基一说。
看论坛里有吗,没有加我QQ传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谢谢 我已经找到这个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