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种零件出现内外圆失圆,材料HT250---请教

楼主(2010-08-02):
加工这种零件出现内外圆失圆最大0.1请教高手如何做,材料HT250

楼主:
RE: 加工这种零件出现内外圆失圆,请教高手如何做

网友:
你用的什么刀具和切削参数?我建议用CBN,你可联系我:13676990206一起研究

网友:
下了得消耗威望积分,不下

网友:
应该是夹紧变形,厂车完后不松夹具直接测看看。我感觉你应该在夹具上相办法,力要平衡,不能太大

网友:
失圆一般是机床主轴问题,如果不是,还有的原因就是铸件硬度不均匀,刀具刚性不够,在加工时某些部位有让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