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定位精和丝杠精度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0-08-02):
负载10kg,行程500mm,分别选用8*2.5和 12*5的两种丝杠方案,请问要实现+-0.01mm的重复定位精度,要选用多少精度的丝杠才合适。

网友:
是竖直还试水平输送?请说清楚些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和丝杠精度关系不大,和安装精度关系很大。
定位精度和丝杠精度很大。

网友:
說沒關係其實也有關係的,一般高精度的滾珠絲杠其重複定位精度就高,不過要單獨以絲杠而言,基本都可以做到所謂零背隙,通過增加預壓的方式,但用絲杠組裝的平臺,其平臺整體的重複定位精度和軸承、聯軸器、螺母、電機、導軌等都有關係了,這就說不清楚了~~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与传动系统的刚性有关,丝杠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当然脱不了干系。系统的刚性越好,重复定位精度越高。共同探讨

网友:
楼主可用5级精度的丝杠
欢迎高手探讨。

网友:
欢迎继续探讨,学习中。。。。

网友:
C3级的才能达到,不过长度太长了

网友:
C3级丝杠,行程500,重复精度有可达5um了

网友A(2013-06-07):
选择C3,另根据你说的载荷,选8个的丝杆足矣。(不要速度太快啊,我这说的速度不大于500MM/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选择C3,另根据你说的载荷,选8个的丝杆足矣。(不要速度太快啊,我这说的速度不大于500MM/S)

当然按照国情选择的话,12的杆似乎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按照国情选择的话,12的杆似乎保险些。

中国哪家能做出C3的吗? C3,500MM行程的多少钱?
真不知道什么样的机械设备能用到C3 的精度的。

网友(2013-08-10):
为嘛米思米都用7级、这里都说用5级.3级。这造价太贵了吧。别人用7级是怎么做到的?求解

网友(点评):
因为国产的东西水分很足

网友:
根据我理解,重复定位精度跟导程无关,所以c5就行,导程的话看速度有否限制,另外导程跟定位精度有关,(5的导程,大概定位精度正负0.03,)(5的导程最快只能走250mm/s,2.5导程只能125,速度是非常慢的了。)所以如果要求高精度,请用精密减整机和大导程,比如15导程和5的减速机,精度可以做到2丝以内

网友:
有同时用过5个伺服+5根滚珠丝杠,刚开始重复定位精度不行,后来找出来的原因是伺服屏蔽线干扰。机械装的好,调的好,电气正常,问题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