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HPV210柱塞泵---请教

楼主(2010-08-02):
林德HPV210柱塞泵安装尺寸图. 花键连接配联轴器。找不到标准。请大侠们帮我找找。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有的话就直接自制
做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
咱们可是自制大国

网友:
自制啊~~~咱们可是自制大国

楼主:
就是只能自制。可是联轴器是内花键。也只能线切割加工。但是找不到标准和尺寸怎么画图编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