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拉管与冷轧管的优缺点

楼主(2010-08-02):
如题,请求解答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期待有人指教一二!!!!

网友:
据我所知,二者均属无缝钢管。冷轧管是由坯料经穿孔,热轧,冷轧制成,一般壁厚较厚,尺寸精度较低。
而冷拉管则是对其再加工,经过冷拉后,减小壁厚,提高了尺寸精度。但由于受设备限制,冷拉管的尺寸一般不能做到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