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转子振动过大---请教

楼主(2010-08-02):
小弟设计了一个陀螺仪,好不容易做好了。但是转子振动过大,无法达到理想的转速。
陀螺仪的转子就是同步电机的转子。
由于机械加工的误差,高速旋转的转子产生了很大的离心力。
周期性的离心力,带动整个陀螺仪振动。
目前机械加工精度已经很高了。
大家说说还有什么其他减少振动方法。

网友:
哎呀!
高科技啊,楼主是什么类型的陀螺仪?支撑方式?转子目前的精度有多高?
俺只知道陶瓷电极碗加工要求挺高的。
说说,让大伙见识一下。

网友:
等待。
另外我认为高速旋转的东西必须频率测试和动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框架支承的框架陀螺仪。悬浮的不懂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我先在网上找找“动平衡”的资料。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上面还提到“在线动平衡”。是个办法,但是有点复杂呀,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
老天,楼主不知道要动平衡啊。
动平衡是用专门的动平机,有专门针对陀螺仪转子的。查查看。
在线动平衡,陀螺仪有用的吗?不行吧

楼主:
哦,我找资料看看“动平机”

楼主:
呵呵,有的卖。有针对电机的。
我再找找针对陀螺仪的。

你可真帮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真的是见多识广,果真有针对陀螺仪的。多谢多谢。小弟多谢了!

网友:
高速旋转对动平衡有严格的要求,振动大说明动平衡差。
" p( N$ L5 M  ]1 j另外陀螺转子的材料也有要求,材料密度越高越好,密度越高惯性越大。

网友(2012-02-21):
都是高科技啊,这个我还不会,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陀螺)给推荐一些。主要想知道陀螺仪和电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