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水刀,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08-02):
只要用来割孔,12mm的铁板上割四到五个10*50的方孔,
请问一下速度大约有多快,现在用的激光机速度很慢,很不好割,成本太高了!
一般国产水刀的价格是多少?
使用成本大约要多少?
使用的原材料有哪些,价格多少?

楼主:
12mm的铁板水刀是怎么穿孔的?
要不要先钻?
我用激光机穿孔大约要35-40秒,
1.3千瓦的马扎克。

网友:
没用过这东西, 有懂行的教教,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要48秒, 成本 人民币1元 (设备消耗品, 水,电,设备维护)

楼主:
不是吧!
穿孔要这么长时间?
我先钻孔,割一个10*50的方孔要多长时间。
我先把12mm的铁板外形搞好(正料)然后割四到五个方孔,
位置能够定的准吗?

网友:
不好意思, 没说详细, 打孔时间 2秒, 打孔+切割一个 10毫米x50毫米的 方孔 要 1分钟。

网友:
没那么快吧,我穿四个板子还要两秒呢,楼主说的是国产的啊,我用的是大地的300mPa的

网友:
我用的是美国OMAX 的直驱泵 345Mpa。  每个方孔  穿孔连切割要 1分钟, 如果是5个方孔就要5分钟。 速度正确。

楼主:
我用的是美国OMAX 的直驱泵 345Mpa。  每个方孔  穿孔连切割要 1分钟, 如果是5个方孔就要5分钟。 速度正确 ...
引用 网友A:

    胡司令好!,请问美国OMAX 的直驱泵 345Mpa大概要多少RMB?
南京大地的水刀还可以吧?

网友:
要看工作台面的大小, 1.5米*3米的大约人民币65万

网友:
大地的水刀还可以, 就看你要做什么加工了, 加工量不多,精密要求不高的话,大地的可以了, 也就人民币30-40多万

网友:
有那么快吗????????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福禄的   和KM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