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孔的倒角怎么倒出来。刀具怎么买到

楼主(2010-08-02):
请问图中孔45和34的15°倒角用啥样的刀具倒出来,材质是普图的45#,是阀体上的。在数控铣上加工,不能车

可以订做成型刀具,把2个孔和倒角同时加工出来吗

网友:
一起加工的刀具比单个孔要复杂,问一下 是大量加工吗。如果不是大批量,还是定做2把刀具 分别加工

网友:
貌似可以吧
路过帮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你,答对了,可以做成型刀,但一次这能加工一个倒角,一起加工有难度。这的倒角是密封用的,要求较高。我们那里都是先打底孔再加工倒角,要不然倒角不亮,封不住,但是你可以扩孔(粗糙度要求高的位置)和倒角一起干。

网友:
路过要顶一下个.
做把工具就行了

网友:
量少的话磨把刀子,用万能角度尺对好角度就好了,大批量的话还是成型刀,顶楼上。。。。

楼主:
量不大,一年就100多件。每件有5个这样的孔,孔可以做镗刀镗出来。倒角是过渡密封圈用的,4#楼的意思是订做扩孔钻连倒角和孔加工出来,然后在精镗是吗,扩孔钻就做成阶梯钻的样子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人帮助你解答问题,你就要给人家评分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说45的孔,先钻44.6的底孔,然后用成型刀加工那断粗糙度高的部分和15度倒角。成型刀前面是铰刀的形状,后面磨成15度倒角,这样加工倒角时前面有支撑,刀具比较稳定,所以倒角面比较好。

网友:
MECHENG  说的对,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先钻底孔,单边留个0.3左右的余量,再用扩孔和倒角一起出来,这个位置应该是叫角密封,角度和光洁度要求很高的,

网友:
我发个上次做的简图,供参考,注意15度的倒角

楼主:
谢谢诸位了。总算了解了大概,如果实践再向各位反馈

网友:
成型刀具。。。。。。。。。。。。。。。。

网友(2012-05-28):
可以定制非标可转位成型刀具
找我吧

网友:
整两把精镗刀好了,一把镗D45和D45处倒角,一把镗D36和D36处倒角。不过镗孔刀片估计要非标,因为不仅要镗孔还得锪底面。D45处有相贯孔,所以镗刀必须单刃的了。

网友(2012-09-13):
我以为是交叉孔5MM与5mm及另外一个交叉孔呢,那些我的刀具可以去除毛刺

网友:
可以做成机夹刀啊。我们是做刀具的,可以非标定制啊QQ 1731968112

网友:
插件的导向做一把成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