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钻斜空怎么钻?

楼主(2010-08-02):
工件的端面上有十几个斜孔·大约15度左右·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孔小批量可以考虑做钻模、、、、

网友:
铣床上印子印好
台钻上做
配合角度平口钳

网友:
钻莫最好————————————————————

网友:
哈哈方法很多种,如果批量大,做个钻模。还可用分度头先做个引孔,还可用翻转角度的工作台钻床。这个东西很简单。。。。。。。。。。。。。。。。

网友:
作个钻模,比较实用。。。。。。。。。。

网友:
都是只有问题,而没把问题说明白,比如你这个工件是多大,孔是多大的,有什么要求,批量的大小,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加工方法,

网友:
我们的闷盖上也有这种孔,具体怎么打的没注意到。。。

网友:
条件提供的太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做个钻模比较简单,楼上说的线割好像不行吧,线割必须有钼丝孔才行,还有就是可以配合角度平口钳用铣床铣个引孔再钻!

网友:
先用短点的钻头将钻头刚好钻入再换长钻头钻。

网友:
用万向钻加工 固定好工件 转主轴角度就行了
 做个带角度的工装 固定好一般钻床也可以加工

楼主:
我补充一下问题·工件量不大·但种类特别多·有大有小·我家里有台钻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