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用过此工艺吗?是否可行?

楼主(2010-08-02):
一根轴.直径20mm.长230mm.外径用无心磨床精磨后.两端车两台阶.长25mm.直径13mm.两台阶与外园的同轴度为0.015mm.如果打中心孔.用外园磨效益太慢.每天要加工300-500支.用弹夹对车床主轴要球很高.有个办法不知有人用过吗?请高手指教:用三个高精轴承做一个中心架.固定在车床上.二个固定.一个可以活动.一端用卡盘夹.一端靠在中心架上靠外园进行精加工.

行吗?请赐教。

网友:
这个工艺应该可以,三爪卡盘一定要用软爪,中心架还是不用轴承的好

网友:
原理上当然可行,只不过不适宜做粗加工,刚性不够。不过楼主也只说用来精加工。
那么请注意,一个中心架,车削端与被中心架支承的外圆,其同轴度受卡盘夹持精度影响。
类似需保持高同轴度的小工件,磨削时常用V形铁支承工件中段。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使用这样的方法 这样还是达不到要求或者说不稳定
1. 无心磨加工后外径尺寸理论不可能一致,用固定轴承对两端同心度有影响,理论上液压中心架到是可以
2.  如楼上“害怕伏枥”前辈所讲 对夹持精度要求也高
个人感觉可以采用以下办法
1. 液压涨紧套或者高精度液压或者气动卡盘,重复夹持可以保证0.005. 瑞士产的,我们用着还行
  当然上面这个对你无心磨下来的精度就有高的要求
2. 见过一种自制的机床,中间动力头夹持,同时车加工两端

以上条件都没法满足,那就用你现有的加工方法,现有的工艺挺好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改造机器来做LZ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