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气动打包机以及相关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8-03):
亲各位高手解答一下,什么叫做气动打包机气动打包机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我刚接触这个行业都不是很懂,请高手指点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包需要的压力是通过气缸提供的,压缩空气进入气缸,活塞运动产生力。

网友A:
气动打包机一般由俩个件配合使用,一个负责拉紧,一个负责在打包带上咬扣,拉紧主要构造是一个气动叶片马达经过行星齿轮减速带动一个滚过花的轮和下面的底板间歇来拉紧打包带。咬扣是一个气动活塞式缸带动铰链架用钳口在拉紧的打包带(外有一套)上咬一缺口,达到防松目的。

网友(2012-06-06):
引用 网友A:
气动打包机一般由俩个件配合使用,一个负责拉紧,一个负责在打包带上咬扣,拉紧主要构造是一个气动叶片马达 ...

前辈能给一些图片说明吗?我现在也有这个困惑。。。。谢谢前辈

网友(2016-01-11):
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