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厚的304片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0-08-03):
请看这个零件,材料是304:
我之前的工艺是在车床上车出一个棒,内孔外圆都到尺寸,然后用线切割割成片。但是那样做的问题是尺寸精度难以保证,而且表面糙的不行。由于304不导磁,所以平面磨上的电磁吸盘是无法吸得住的,不知道真空吸盘行不行。另外由于轴向尺寸太小:0.5mm.不知道能不能在平面磨或者是双面研磨机上加工。
希望大家可以说说自己对于这个零件加工的看法,材料也是可以修改的,但是要求是不导磁的材料,另外图纸上的两个端面的粗糙度可以稍粗糙一点,只要0.5这个尺寸的精度可以保证就行。

网友:
慢走丝应该可以达到的精度

网友:
半个丝,精度挺高呀。。。

网友:
可以买板料加工的。
用冲压或线切割来加工。

网友:
直接上冲床就好了;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慢走线吧,
加工费用最低是,冲床+慢走丝,但是板材不好搞到的.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我的批量很小可能只做上百个,所以冲床的方案还是不谈吧,另外冲床怎么找到厚度那样精确的钢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会尝试一下慢走丝的,表面会光一些,那么请问尺寸精度可以保证吗?

网友B:
外圆无要求,内孔精度要且较高且与端面有垂直度要求。垂直度要求其实不必标注。
适宜用0.5的304精轧钢板制作,这种材料容易得到。这就先保证了两端面的平行度和粗糙度。
可用线切割下料,然后精磨内孔。如无磨精密内孔手段,内孔也可精铰后研磨。
下料和后加工内孔应该把钢板叠20层或更多一起加工,使用必要的夹具。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B:
我也觉得害怕伏枥的办法比较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伏枥大侠,晚辈拜过
    另外请问:
    1.为什么我的两端面关于内孔的垂直度不用标,请不吝赐教
    2.能不能在切割下料的时候用十块0.5厚的304钢板压到一起下料,那样会快一点?

网友:
0.5厚度也可以磨,LS的,外圆不好,内圆你磨的好么。。。。。。。。不是我脑子有问题就是你脑子有问题,还有就那么点数量。。。。。。。。
找那里的人来做啊。
兄弟玩笑开大了

网友:
钢板能有这个精度么。。。。。。。。。。。。。
0.005的平行度。。。。。。。。。
割过以后还有这个精度么。LZ,你的设计真的不是一般的强悍啊。你是我的偶像啊,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学习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
LZ的东西光磨加工不少于15-2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批评
    这个零件做比例电磁铁的一个限位片,主要是0.5这个尺寸要求,平行度还是有要求的,5μ是按照设计手册上直径8mm的尺寸平面磨一般可以达到的精度来的。我会按照您的建议再去考证一下。当然这些是按照我原来想象的工艺流程来的。如果按照其他的工艺,我会考虑该图纸要求。
    总之谢谢您的指正

网友:
0.5厚度平面磨不来,磨也没有你的精度,研磨的话起码也有30%是报废的,内孔的精度外圆做基准保证。都一样,以前我加工过弹簧钢,做不了,加工费15块一只。精度比我以前的还要高。你觉得可以做么。当然也许别人是可以的做的。慢慢打听吧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磨平面是靠谱的,有专门的设备,根本就不能吸,一吸就完蛋。
只是楼主量小,用点特殊办法也是正常的,楼上有些大侠话说得有点过了哈。

网友:
LS的,你说的是什么设备。。。0.5的厚度。。。这样的精度,磨。。。。。。。。。。。。。。。
我这里做不了

楼主:
不如我们先不谈过高的平面度要求,只是说0.5mm厚的304,这样的小工件可不可以磨?如果不可以,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厚度太薄了,你的工件磨不来

网友:
首先,按照我的理解回答彭老师说的垂直度问题:你的零件很薄,所以可以不考虑垂直度;
再说慢走丝,尺寸精度完全可以达到。

网友:
呵呵,大侠做不了的东西多了。
用精密单或双面抛光机就可以了,如果粗糙度要求不高,选合适的磨轮就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一个片片都这么纠结啊,让我更热了

网友:
做个一次性的冲压模具就加工费而言哈(内部价最多400元)
何为一次性呢,不用好材料,能达到你的使用寿命,能达到你的精度

楼主,今天我是太闲了,闲的无聊才在你的帖子里玩玩,见谅哈

网友:
哈哈,楼主说了,不考虑冲。
主要是有大侠说不能磨,俺正好等客户签字,闲得,冒出来透透气。然后就回家凉快去了,热啊!
楼主这东西,反正量不大,怎么方便怎么做了,没必要非要如何如何。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以用激光切割    有意可以联系我  15863038983

网友:
楼主哪的人啊   可以激光切割  费用也不高

网友:
几百啊,手工冲,0.75的板子,然后双面磨,,,,,,,,,

网友:
是的。虽然不是很懂,但是貌似讲的很专业,记下了,以后验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不用标注垂直度要求的理由,21楼已经代我回答了。
  按工件厚度,所标注的不垂直度允差将会允许孔轴线对底面的斜率最大为0.005/2/0.5=1/200,已经大大超过常规加工可能发生的误差。
2)9楼的回复是:“下料和后加工内孔应该把钢板叠20层或更多一起加工”。

网友:
楼主我真的不是忽悠你
冲不是非要量的
我给别人做过500个货的订单,冲啪啦啦几下就搞定了,比这磨来磨去的简单
简易的模具很好做的,因为寿命短嘛,没那么复杂,又不是出口模具,能达到效果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
我总结一下大家的回复吧:
1.用0.5mm厚的304板进行冲压      可行
2.用0.5mm厚的304板叠加进行线切切  可行
3.用合适的304棒料进行车加工,再用慢走丝割开     可行
   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加工手段的限制以及批量较小,这里采用第三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仔细的读你之前的回复,深表歉意,另外谢谢你耐心的解答

网友:
楼主我真的不是忽悠你
冲不是非要量的
我给别人做过500个货的订单,冲啪啦啦几下就搞定了,比这磨来磨去的 ...
引用 网友D:

    0.5mm正负0.01的钢板能不能买到?感觉现在的钢板都是走到国标公差的下限。

网友D:
0.5mm正负0.01的钢板能不能买到?感觉现在的钢板都是走到国标公差的下限。
引用 网友E:

    一百个好说,好找

网友:
楼主本贴堪称有始有终的范例,建议加精,只为态度

网友:
干什么用的,这么严格,不好干

网友:
说冲压出这个零件的,我真服了你,这个东西你冲下看看,尺寸精度和行为精度能保证的请举手。
不知道楼主的数量有多少,方法有很多种,数量是制作工艺路线的唯一影响障碍的条件。电解磨可以,还可以制造一个专用的卡具用平磨来磨削它,.............

网友:
慢走丝,太慢了,还不如用超精电火花呢,0.5厚,时间很短的就能出一个成品,光洁度直接弄出RA0.4

网友:
一百个好说,好找
引用 网友D:

    不知如何找?难道带着千分尺去挑?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他说的问题,可以解决,只要你能分析出这个零件的关键问题在哪,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

网友:
外径8,慢走丝切割速度还行

网友:
兄弟,可否考虑锻造。

网友:
学习了,特别是害怕伏枥的帖子更是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说冲压出这个零件的,我真服了你,这个东西你冲下看看,尺寸精度和行为精度能保证的请举手。

不知道楼主的数量有多少,方法有很多种,数量是制作工艺路线的唯一影响障碍的条件。电解磨可以,还可以制造一个专用的卡具用平磨来磨削它,.............
引用 网友F:

冲压完全可以冲出这个零件。要用上两个的冲次,包括尺寸和光洁度等。

网友:
估计用模具冲可以。我以前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和我想的一样,不过加工费用就上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0.5的板子不就好了吗

网友:
个人认为冲是不行的,先不说内孔,平面平行度、平面度怎么保证啊,冲压肯定有变形的;
LZ的设计不是很合理的,我认为先保证厚度,再磨内孔,最后叠起来下料

网友:
回复 网友G:

    怎么个下料方法?能否给个具体的方案?

网友:
这个问题,参考我去年的帖子有答案啦。
我当时也是0.5mm直径50的片,找个做阀片的厂,用瑞典的阀片钢带冲压(厚度精度没问题),冲出来平面度是0.02(中间鼓),完全满足要求,使用下来效果很好。以前是用Gr13板热处理后线切割,磨床磨,成品率极低,平面度要0.1。
冲的成本还是低的,模具不要考虑啦,厂家有办法。

网友:
现在的讨论真不错,本以为是车后进行切割,看来还是冲最好

网友:
外圆无要求,内孔精度要且较高且与端面有垂直度要求。垂直度要求其实不必标注。
适宜用0.5的304精轧钢板制作,这种材料容易得到。这就先保证了两端面的平行度和粗糙度。
bbs.cmiw.cn可用线切割下料,然后精磨内孔。如无磨精密内孔手段,内孔也可精铰后研磨。中国机械社区
下料和后加工内孔应该把钢板叠20层或更多一起加工,使用必要的夹具

网友:
我也做过类似的304园片,不过我的厚度比你厚1.2mm   平行度0.005 最后在双面抛光机上搞,效果还不错

网友:
0.5MM的精度,车间如果做不到的话,你们的车工应该换人了,数量不多,手功磨一下,粗糙度就达到了

网友:
害怕伏枥
'高手啊

网友:
大家谈的都很有道理,有的说设计上有问题,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设计上有什么问题,而是说这个工件怎么加工,我的意思是这里要的是加工不是方案,而不是讨论如何设计与改进设计方案,这个工件要说加工起来的难度挺大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仪表车床,俗称手扳机的那种,应该说用这种设备加工这个工件没什么大的难度,关键是如何保证它的精度要求,内孔可以用铰刀加工,两个平面就用磨床加工,如何装夹是个难题,专做一个弹簧夹头来夹外圆,问题就能解决了,要知道仪表设备就是专门用来加工这种小而精的零件的。如何设计与制作这个弹簧夹头可以QQ联系。QQ:1078782529

楼主:
一直有一个问题,手扳机为什么被成为仪表车床,难道就是因为它小吗?

网友:
平面磨啊平面磨。。。。。这个东西好磨的不得了。。。。。。。。。。。。。。

网友:
0.5的304精密板料,做好30片夹具(总厚度15mm),穿好孔,慢走丝线切割,内孔Φ4割一修二(尺寸和光洁度都可以保证了),外形一刀,慢丝加工成本平均每个小于1.5元。
除板材厚度需楼主寻求外,图面上所有要求都能够一次达到

网友:
找一家激光切割加工就行了,快又准,价钱也不是很贵。

网友:
小批量生产,用普车就可以完成了。用0.5薄板,用剪板机裁成方块(留够外圆加工余量),50件以上夹紧用电焊(有氩弧焊最好)电焊牢固就行。车床钻孔,精镗孔后,将镗好孔的活穿到一胎棒上车外圆。如需取内外圆毛刺,可用台钻,用一芯棒穿一摞水磨砂纸,加洗衣粉水,连去毛刺带抛光。

网友:
用贯穿式双端面磨床磨加工就可以了达到要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绝大部分的激光加工机精度达不到楼主的图面要求

网友:
外圆无要求,内孔精度要且较高且与端面有垂直度要求。垂直度要求其实不必标注。
适宜用0.5的304精轧钢板制 ...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害怕伏枥的办法比较合适

网友:
哦 。。以前帮 大自然地板 的公司做过 ,  也 是车 完以后 去线切割的, 不过粗糙了一些端面。

  或许你可以考虑 紫铜皮  做这个产品。

网友:
平行度如何保证在0.005

网友:
平面磨没法装夹.除非两面同时磨

网友:
直接冲压,修好模具,快且好

网友:
好专业的问题啊,俺是做抛丸机的,不太懂耶。
无锡市龙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用慢走丝的好

网友(2012-03-08):
引用 网友B:
外圆无要求,内孔精度要且较高且与端面有垂直度要求。垂直度要求其实不必标注。
适宜用0.5的304精轧钢板制 ...

老头 说的 好啊 全老江湖了

网友:
按老前辈的说法下料后叠在一起,再用线切割的方案还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有这样的板子

网友:
这个零件你的用途是什么呀?有的要求我认为可能是你设计的太高了?

网友:
亮点是垂直度和平行度5个μ  经济点磨具冲压,奢侈点慢走丝(恰米尔和沙迪克应该能保证)说用能用车磨的,就这个要求不锈钢车磨不S你。

网友:
正负0.5丝的孔怎样测量

网友:
买板料冲啊!经济实惠

网友(2019-01-20):
厚度尺寸太小,垂直度要求不必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