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偏心锥壳展开图咋画?

楼主(2010-08-03):
这样的偏心锥壳展开图咋画?6 {* B' ^" G) O: \
打算用1mm厚的板加工!

网友:
画俩个锥度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
是偏心的呀;那………………

网友:
不是吧,这个很复杂么?

楼主:
高人啊!怎么计算的?

网友:
好像是等分点做的。佩服老兄的耐性。

网友:
是用软件展开的。~~~~~~~~~~

网友(2011-07-01):
顶圆中径为814,底圆中径为1012,高度为444,偏心为100的偏心锥管展开图求解

网友:
板厚为12,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用软件展开很简单的!!不过计算就麻烦了,佩服楼上的!!!

网友:
用3D软件画出3D图 自动展开

网友(2012-06-19):
就是,这样的偏心锥台展开在CAD里的画法哪位高人能上传就好了

网友:
三维软件做个,展开就行了

网友:
简单的很麻

网友(2012-09-15):
到处有高人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