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参数如何修改?

楼主(2010-08-03):
我们买了一台旧的机床,是用的广数的系统,现在里面的参数修改不了,参数开关打不开,但是程序开关时可以打开的。求救高手给解释是怎么回事?说明书里说按W,D/L键可使参数及程序开关处于开关的状态,程序的那个可以改,就是参数不可以改!!!

楼主:
自己猜想是不是被设置了密码?如果是的话改怎么破解呢!?

网友:
是980T系列什么型号的床子啊  我用的是TD 你猜对了 这个参数修改 有密码锁的 但是应该能打开参数修改界面啊  密码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问问那个卖给你床子的人啊!

楼主:
卖机床的都是倒好几手了,机床是重庆机床二床产的经济型数控车床
型    号:C2-360K
密码他也不知道了,参数修改界面可以进入,现在想修改不知道怎么才能进入密码输入那个界面,我知道初始密码,想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也有经济型的数控车床 明天帮你看看!

网友:
是不是备锁定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密码输入的界面:你先按“设置”,再按上下翻页键就可以找到权限设置界面了。普通用户的3级原始密码是12345,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3-09-25):
GSK980型数控的快速倍倍录怎么修改
求师傅快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