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加工用什么车刀片会干涉呢

楼主(2010-08-03):
问个很幼稚的加工问题,大家不要笑我

像这样在圆柱体种车削掉1个碗状部位,这样的加工用什么车刀片会干涉呢

前几天有一个客户这样问我用V型的刀片会不会干涉什么的,但是因为我本身不是做加工的,想了想,想不太清楚啊
会不会干涉,与那些条件有关,如何来说明呢

网友:
请按照制图规范绘制草图,并给出刀具投影大致形状。

楼主:
并给出刀具投影大致形状

客户没说用什么刀杆 =.=

网友:
你应该问,用什么样的刀片会不干涉才对吧,哈哈,
这涉及到刀杆的主偏角和刀片的刀尖角度,一般仿形的刀具大多采取V形,也就是35度的刀片和圆刀片,
具体可以在CAD的画一下,模拟一下很简单的就知道了

网友:
画一下边缘切线角度,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很简单啊,圆形刀片,V型刀片都可以解决啊。

楼主:
很简单啊,圆形刀片,V型刀片都可以解决啊。

我也觉得V型不会干涉的,但是我没加工经验,只是凭想象。。。但是用T的就会干涉吗,我不知道怎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