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个紧固件的小问题

楼主(2010-08-03):
偶尔发现了一个问题,按标准M10内六角圆柱头螺钉的圆柱头直径为16,但实测一般都是14多一点。因为要用其头部固定,所以再测量下其头部尺寸。有那位大侠可告诉我标准螺钉的头部为什么可以不标准?

网友:
这个问题牵扯到money,大批量生产中,螺钉头直径减少可以节省很多材料(偷工减料),不然会亏本的。其二、考虑到螺钉头安装,这样即使小一点的沉头孔也不会有问题。其三、螺钉头在使用中不会像LZ那样,要用来定位。如果LZ用螺钉头固定,还是做非标的吧。

网友:
螺丝头同轴度好差的,除非以螺纹为基准车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