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可解決激光切割起點和終結點線的痕跡?

楼主(2010-08-03):
各位大俠

我有一要好客戶, 最近購入一台進口的激光機, 主要切割不銹鋼工件(6-8mm).

但在切割一批不銹鋼工件, 見如圖的起/終點線痕跡太大, 客戶不能接受, 廠方來人又處理不好. 每件用手工打磨又費時失事, 不知各位大俠有何高見, 可改善或完全避免此切割問題?

謹在此謝過.

因在國內各大售激光機的人仕, 皆為在下的好友, 牌子就不宜開講了

网友:
能否让轨迹渐开线切入,终点过切入点后渐开线退出,这样轨迹就不存在拐点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激光切割机为日本进口amada系统的,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  只要把连接点调为零就好  如果件小的话操作时操作工要切一件拿一件 否则容易撞刀

网友:
把引线改为相切的圆弧引线试试看。避免起刀点处加速度突变而导致的暂停,并因此引起的“过烧”痕迹。
四角看,过度平滑就没有这种现象,说明机器本身没问题,同时也说明功率调得也没问题。
但看引线起刀痕迹,似乎开关光延时有点长了。

网友:
这个始终会有点的,碳刚和铝不明显,不锈刚最明显,可以把引线末端的圆角改成直线(更改的会对切割有一定的影响,薄板问题不大,厚的有点问题),然后再在机床上面更改引线切割参数,这样会好点的!
激光设备与工艺交流群:106603305

网友:
建议你把封口留大一点,引入线那么长浪费啊!机器里有开光关光时间可以适当的调小一点。不过不同的机器参数不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用激光切割是无法避免的,我曾经头痛过。。。。。。

PS:楼主那产品是风电设备上的罢?
虽然风电要求高,我有个朋友做同样的产品,1年产值1亿多,切割同样的工件也是这样的问题,但他的客户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8个厚的不锈钢,切割这样的水平(主要看端面质量)不是trumpf就是bystronic了,虽然你不透露:)
理由是端面不过于追求光滑高精度,机器本身是在满足工艺的前提下综合效率和低能耗来运行

楼主:
在下很多謝各位大俠鼎力幫忙和有用的意見, 亦是我們社區之光.

网友(2010-12-28):
激光切割是热加工,不同于冷加工,像出现此种问题应属正常现象,当然调整一些参数或改变工艺会好些,但不能结决根本问题。如果要求高的话应该换另一种加工模式。

网友:
来学习啊
切割片生产和切割片的销售购买切割片www.shalunpian.com就选郑州楚氏切割片厂家建筑智能化www.hokentech.com的特点建筑智能化的发展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的位置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www.hokentech.com的地址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的联系方式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经营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www.hokentech.com的规模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方位长春市礼品公司离合器弹簧www.jlxxth.com的生产离合器弹簧的用途弹簧生产厂家首选长春市新旭弹簧厂弹簧生产厂家www.jlxxth.com生产优质离合器弹簧北京众普传媒吉林省分公司吉林省众普传媒吉林新兴媒体长春镜面媒体吉林镜面传媒 吉林镜面广告公司吉林镜面透视媒体吉林镜面媒体长春镜面传媒长春镜面广告长春新兴媒体众普镜面长春镜面透视媒体吉林镜面广告众普传媒长春镜子 吉林镜子吉林电子镜 长春电子镜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长春机票网提供长春特价机票www.0431jipiao.com买长春特价机票就到长春机票网长白山旅游哪里好长白山旅游www.jlsnjj.com的好玩的长白山旅游首选三江旅行社找肉牛养殖场到本基地肉牛养殖场www.rouniu558.com肉牛养殖场的消毒肉牛养殖www.rouniu558.com肉牛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黄牛养殖基地吉林省伊通改良基地黄牛养殖基地www.rouniu558.com出售西门塔尔肉牛www.rouniu558.com西门塔尔肉牛肉质好,出栏吉林黄牛www.rouniu558.com吉林黄牛肉质鲜,有咨询东北肉牛价格www.rouniu558.com的客户可来电查询,我公司东北肉牛价格合理美孚润滑油的品质美孚润滑油www.jlzhongtian.com是润滑油的精品选择美孚润滑油就找吉林美孚www.jlzhongtian.com最专业的润滑油品牌长春律师咨询长春律师www.baoguansan.com长春律师哪里好长春市礼品公司长春市办公家具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根骨骨刺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长春市的时尚宾馆哪里好长春市时尚宾馆www.ccmjbg.com哪里最好呢?美家宾馆长春时尚宾馆www.ccmjbg.com的价格美家时尚酒店的服务长春市时尚酒店www.ccmjbg.com哪里好首选美家宾馆长春时尚酒店www.ccmjbg.com是长春酒店的领头羊长春市旅游酒店宾馆首选美家宾馆糖尿病康复中心糖尿病吃什么好治糖尿病的医院哪家好糖尿病好治吗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

网友(2011-04-07):
SEI Lsser多謝各位大俠鼎力幫忙和有用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