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是说的热轧型钢吗?

楼主(2010-08-03):
Q235A是说的热轧型钢吗?

网友:
通常的A3。。。。。。。。。。

网友:
厚板和型材应该都是热轧的,薄板可以冷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不是很懂,我刚接触这一块 很多东西都还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经常会遇到说材质是Q235A 我不是很懂   刚踏入这行 很多 东西概念都很模糊!以后还多多请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百度一下

网友:
科普:
Q235是一种屈服极限不低于235mpa优质结构钢,对化学成分没有很高要求的材料(不可以做后续热处理).

常后缀A,B,C和D, 表示低温抗冲击能力, A-没有要求 B-20摄氏度 C-0摄氏度D-零下20摄氏度 冲击功27J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今天看到这个终于知道我们厂的那块钢板上写的Q235B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呵呵,建议看一下机械手册,这种问题有点……,新人嘛,精神可嘉。

网友:
我也是新人,一起学习啊,哈哈

网友:
Q235一般都是板材吧,型钢不会是那个吧

网友:
呵呵,建议看一下机械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E:

    起码A3角钢是很常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承认,上次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