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Solidworks做大螺旋角斜齿轮会变成蜗轮?

楼主(2010-08-03):
我今天用Solidworks任意做了一个齿轮。齿轮是右旋,螺旋角是34.5度,齿轮模数是1.55,压力角是17.5度,齿厚是15,
方法,第一步先算出该齿轮的端面模数mt。算出端面齿顶宽是1.38,分度圆齿厚是2.87,齿根宽是3.55,然后以前视基准面建立草图,画三个同心圆,
分别标注上尺寸,90.9齿顶圆,86.52是分度圆,齿根圆是80.9。其中分度圆转化为构造线。画出三同心圆的中心线。在竖直中心线上方位于左边画三条与竖直中心线平行并与三同心圆相交。一一标注出齿轮的一个牙齿的齿顶距离:1.38/2,分度圆齿厚一半:2.87/2,齿根宽:3.55/2。以三条构造线与三同心圆相交处建立三个点,以三点圆弧建立齿轮牙齿的半个齿形,把无用的线一一剪掉。镜像另一半的齿形。退出草图,以前视基准面建立一个距离为15的新的基准面,以新建立的基准面作草图,并把前面做好的一个齿的齿形投影到新建立的基准面上,点击草图旋转,选中要旋转的实体,选中坐标原点,在旋转角度里输入-34.5,点确定,完成了齿的旋转,退出草图并放样生成一个齿,在以上视基准面作草图,建立齿轮的基体(齿根圆)并回转生面齿轮的齿根圆的实体。阵列生成一个完整齿轮。
齿轮是做出来,可是一看还是不太像,旋转实体一看,就象蜗轮一样,我前天做的那个斜齿轮螺旋角比较小(只有8度)模数是8,齿数25齿,这个用这种方法做出来还是很正常的。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做螺旋角大的齿轮就会做成蜗轮?请问论坛上的大侠们,不知你们平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具体问题出在哪。我百思不得其解。(1)现在的SW齿轮外挂只能做标准齿轮,非标齿轮不能做,没办法只能用另类的齿轮画法。
(2)我也想过用螺旋线做,但试了两次都没有做出来,我只会用螺旋线画外螺纹。(3)要想把斜齿轮画得更精确,是否要用到有限元分析?哎!晕死啦!

网友:
回去再慢慢研究一下

问题是怎么杨大侠你的图片咋还要购买呢

楼主:
这是我前天用Solidworks画的斜齿轮,齿轮参数是:模数8,齿数25,压力角20度,这个齿轮的螺旋角比较小,画好后,我旋转实体看,是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2:我已经改过了,现在下载就不要银子了。

网友:
螺旋角大的话齿顶轴向投影应该搞成齿轮外径一样圆的,而不是大侠画的直线。你的齿顶是双曲面了

楼主:
回复#5:怎么画,是不是在放样后,以上视基准面画齿轮的齿根圆基体那里出了问题?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应该怎么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用迈迪(法恩特)的插件试一试?sw自带的toolbox其实也有斜齿轮,只是模数和压力角等无法自定义。
附件是个视频。供参考。
把生成的齿轮零件也传上来了,供参考。2010版。

迈迪插件可在http://www.my3dparts.cn/Soft/Soft.aspx下载。

楼主:
回复#8:这个软件只能做标准齿轮,非标齿轮是不能做的。

网友:
不知道下面这种绘制方法是否精确。
http://www.chinajxgcs.cn/solidworks/solid-93-10.htm

网友:
回复#5:怎么画,是不是在放样后,以上视基准面画齿轮的齿根圆基体那里出了问题?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
引用 网友A:

    可惜,我也不会画,sw软件刚学。。。。。。。。。。。

网友(2010-09-03):
下载一个外挂。。。。。。。。。。。。。。

网友(2010-10-21):
跟电脑也有一定的关系,跟你输入的参数可能也有关系,你仔细检查一下参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