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03):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关于全桥的问题,现在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其中用到了一个全桥,是这样的:
我380V变压到36V,经过全桥后电压只有18V了,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我所用的继电器是36V的但还是可以工作,

网友:
全桥 会不会 坏掉了?

网友:
再不知深浅的问一下,可是用直流挡测量的全桥输出伐

网友A:
如果是全桥整流的话,在输出级未加电容时  输出波形既有直流成分也有交流成分。其中交流成分为18V也很正常。

网友:
如果是全桥整流的话,在输出级未加电容时输出波形既有直流成分也有交流成分。其中交流成分为18V也很正常。
引用 网友A:

    对头,加个电容1000uf/50V就正常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全桥整流的话,在输出级未加电容时输出波形既有直流成分也有交流成分。其中交流成分为18V也很正常。
引用 网友A:

    交流成分为18V

就是不明白呀,整流以后要用直流挡测量吧,哪能看出交流成分有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简单,万用表转到交流档量一下就知道交流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
楼上 想当然了,
用指针表量 交流 10v挡 量了一下 5号电池,指示为3v

要量,最少也要串联个电容吧

网友:
楼上 想当然了,
用指针表量 交流 10v挡 量了一下 5号电池,指示为3v

要量,最少也要串联个电容吧
引用 网友B:

    你用数字表量一下电池试试!指针表有十年没用了。

网友:
从原理上讲,指针表的表头是一个微安表头,交流档也是通过桥式整流电路,你用交流档量直流当然会有电流通过。
数字表就不一样了,是通过积分算法算出来的。指针表现在已经极少有人用了。
以图为证:

网友:
有点扯远了,谢谢楼上赐教,

网友:
如果没有接滤波电容,整流后的电压是输入电压的0.9倍,也就是36V输入,整流后电压为32.4V,如果接了滤波电容,则输出电压为32.4X1.414约45.8V,这是空载电压。加上负载就接近36V了。先测量输入电压看是否为36V,确认表是好的,一般18V电压是驱动不了36V继电器的,除非特殊继电器。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全桥整流可以看做是两个半波的脉动直流电,电压是0.45*2U输入。加上滤波电容后电压还要减去2个整流管的压降1.4V。

网友(2010-10-01):
380V交流电,通过降压变压器成为36V交流电,再通过硅整流二极管组成的全桥整流后变成脉动的直流电在18V左右,经过滤波电容滤波后变成40-50V的直流电,还需要稳压以后才得到稳定的直流电,  全桥滤波后使用电压不稳定,还有峰值电压过高容易损坏电路上的元件,即使你是用的低压控制部分也是有损害的,最起码闭合时候触点电弧要大一些。

网友:
学习了,太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学习中,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