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4通的电磁阀,断电了油缸还会滑动!

楼主(2010-08-03):
我有一个液压阀的问题,我所用的是3位4通的电磁阀,在断电的情况下油缸还会滑动,油泵没有关,是不是电磁阀有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检查电磁阀阀芯是否存在泄露或回位不到位的情况

网友:
看电磁阀是不是发热  发热扯掉电磁阀的接线头    这样还移动的话就把阀芯拆出来清洗下 / V; T2 Z  s9 d( `
油缸是竖起的吗?

网友:
你的电磁阀中位是Y型的,断电后油缸两腔A,B口和T口相通,这时活塞处于浮动状态,所以会滑动

网友:
里面有气,还是液压缸的问题。

网友:
看中位机能是否合理——————————————————

网友:
如果是小范围内的来会运动,应该是你的三位四通阀中位是H或者Y型之类的,而非O型,这样没问题。

网友:
1.弹簧失效,不能回中位   2。阀芯憋劲,不能回中位   3。阀的内泄漏过大

网友:
1.弹簧失效,不能回中位   2。阀芯憋劲,不能回中位   3。阀的内泄漏过大,串腔

网友:
是新的还是旧的。旧的直接按9楼找问题,新设计的首先确定滑阀机能,最好是O型或G型,看是否对?再按9楼的分析

网友:
可能是阀芯与孔间隙太大,或者楼上诸位说的滑阀机能为Y型或P型,另外带锁定机构的换向阀断电后照样维持断电前状态。

网友:
先看阀的中位机能,然后再讨论

网友:
1.中位机构是否O型,如是就不会移动,除非泄漏。

网友:
1.该电磁阀中位机构是否为O型,通常失电是保持原有状态,除非阀芯泄漏

网友:
我的看法
1.电磁铁问题
2.阀芯不能归位
3.中位机能Y或者H
具体下次楼主可以把图纸发上来给大家看看更清楚

网友:
1.弹簧失效,不能回中位   2。阀芯憋劲,不能回中位   3。阀的内泄漏过大,串腔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我用过Y型中位机能阀,同样故障,原因为阀芯卡死。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如果不能够换向,是阀的问题,如先导阀或阀芯;如换向正常,先要看三位四通阀的中位机能是否选择合理,中位机能分为:0、H、M、P、Y、J等多种形式,大体功能为保压、卸荷等,如0、M型,正常情况就会保压截止,否则就应该是阀出了问题,如阀芯研损、密封损坏、弹簧失效、阀内较脏,还要看换向阀是否浸油型。

网友:
你的电磁阀中位是Y,H型的,断电后油缸两腔A,B口和T口相通,这时活塞处于浮动状态,所以会滑动

网友:
先看中位机能了,油泵没关P的还是会浮动到行程终点,看楼主的现象不是的。
如果是Y、H型的看你油缸是水平还是倾斜还是竖直安装的,或者说阀断电后负载会对油缸有反作用力。这些都会引起浮动。M、O型如果缸浮动就考虑是阀芯使用时间长了,磨损了!更换阀就是了!

网友:
1.弹簧失效,不能回中位
2。阀芯憋劲,不能回中位
3。阀的内泄漏过大
4你的三位四通阀中位是H或者Y型之类的,而非O型
5断电后油缸两腔A,B口和T口相通,这时活塞处于浮动状态,所以会滑动

老鹰 -5 抄袭上面回答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也就这么几种可能,要不然就是有杂质卡住 阀芯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电机停止后油缸还能推动5t重的机构窜动,经分析油缸有存气

网友:
电磁阀是不是发热........................

网友:
发热扯掉电磁阀的接线头

网友:
什么牌子 的啊?国产的阀的话你直接换掉再发问题吧

网友(2010-10-24):
这种情况应是阀芯没移动到位,当然导致这种情况很多。
结果是油缸的一个体腔与油槽接通,压力为零。使得油缸的两个体腔产生压力差,所以活塞移动

网友:
加个液压锁就好了, .可以保证你不会掉下来

网友:
先看换向阀机能,再判断是换向阀泄漏还是液压缸内串油。

网友:
你是电磁阀中位是什么机能的?如果是Y或H型同时油缸是垂直安装的就会会发生滑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中位机能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不过觉得挺有意思的。顶顶顶,电磁阀坏了我们都是直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