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螺套怎样安装?

楼主(2010-08-03):
第一次安装钢丝螺套!分别是M3.M4的 有很多孔都要安装,估计有上万个了!问一下各位打多大的底孔合适?还有用什么工具安装比较快?材料是塑料的。

网友:
一般卖钢丝螺套的都有卖安装工具的,多买几套,几个人一起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的底孔是M3 打的是3个的孔 M4打的是4个的孔 分别攻的丝可是就是不好装啊!请教

网友:
有专门给螺套攻丝的丝锥

网友:
安装有专用工具:固定套部分和旋转送进部分。底孔大小看标准,有标准。

网友:
回复  扬天测量
我打的底孔是M3 打的是3个的孔 M4打的是4个的孔 分别攻的丝可是就是不好装啊!请教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当然不好装,幸亏是塑料,要是钢,压根装不进去。听楼上的,买专用工具和专用丝锥,底孔大小问钢丝螺套厂家,我没有经验塑料应该攻多大,我们用在金属件上。
对于金属件,不但有专用丝锥,还有专用螺纹塞规呢。

网友(2011-04-23):
塑料材质,其实用自攻螺套好些,不推荐使用钢丝螺套

网友:
按照标准,钻螺纹丝套低孔,专用丝锥攻丝了,主要是螺纹太小了  不太好装

网友(2013-05-02):
我来的太晚了,时过境迁了,问题应该解决了吧,我是做钢丝螺套的。希望能联系上,巴山螺套张康,15036636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