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和q235材料用什么机加刀加工不卷刀?

楼主(2010-08-03):
q235材料加工62的  总是不断削 请问各位大侠  用什么刀片加工比较好

楼主:
62孔中国机械社区

网友:
yt14,或yt15都可以,关键看你刀磨得怎样了,呵呵

网友:
试一下陶瓷合金的。

网友:
适当加大进给:)

网友(2010-10-12):
请在前刀面上磨了断屑槽,直线圆弧型或是全圆弧型并适当加大进给量!切深也可相应加深,对于断屑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用普通的硬质和金刀就可以,yt15,或者好点的YW2